求个逆变器,大功率的至少4000瓦的

楼主(2022-01-16):
准备做车载电源,带电磁炉跟热水壶用,至少要保证3000瓦功率,虚标的不要,有的请留言联系18348665317

网友A:
12V逆变3000瓦吗?直流输入得多大的电流,若是电动车电池可行,但电动车电池也不是12v啊!

楼主:
普通铅酸电瓶12v的电流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逆变3000瓦吗?直流输入得多大的电流,若是电动车电池可行,但电动车电池也不是12v啊!

普通铅酸电瓶12v的电流8a

网友B:
12v8安铅酸电池,带至少3000w。满载电流300安。30多c放电,这电瓶厉害。不知道电瓶会不会冒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v8安铅酸电池,带至少3000w。满载电流300安。30多c放电,这电瓶厉害。不知道电瓶会不会冒烟。

就是能300A放电,按容量计算也只能坚持几分钟吧!所以有些东西不是凭空想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能300A放电,按容量计算也只能坚持几分钟吧!所以有些东西不是凭空想象的。

你试过?  还是凭空想象能坚持几分钟?能到300安可以轻松启动2.5排量汽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过?  还是凭空想象能坚持几分钟?能到300安可以轻松启动2.5排量汽车了。

没试过,60AH的铅酸电池能达300A也就零点几秒,8AH除以300这是小时数。我不是说朋友说的是凭空想象,我是说在车上利用12V电池还要达到3000瓦这个办不到。

网友C:
能支持长时间三千瓦工作,一般都是60V以上电瓶,12V供电需要输出250A电流,一般的启动电瓶可以达到,但长时间是不可能的,还有线材也受不了,换线不合算,建议定制个房车电源或用发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支持长时间三千瓦工作,一般都是60V以上电瓶,12V供电需要输出250A电流,一般的启动电瓶可以达到,但长时 ...

利用新能源车的电瓶可以,但电压等级绝对比12伏要高几倍,但楼主又没说是多少伏直流输入的逆变器,我们应该认为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新能源车的电瓶可以,但电压等级绝对比12伏要高几倍,但楼主又没说是多少伏直流输入的逆变器,我们应 ...

新能源车的电压好像都是百伏以上的,有的车就带220V输出功能

网友:
看样子我的逆变器8KW。。直流192v进电。以后有地方用了。

网友:
你是什么车,电瓶是多少安时的?3000W要250A电流

网友:
普通铅酸电瓶12v的满载电流300安

网友(2022-03-08):
看一下这个逆变器

网友:
4千瓦车载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