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里的老师

楼主(2022-01-16):
最近鼓捣一台三洋的收录机,机器打开时收音FM能收到台,声音小,于是拆开波段开关进行了清洗。
之后FM能收到许多台,个别信号强的台立体声灯也亮。但是一会声音就没有了,调谐所有波段都是咔咔咔的声音。
到网上搜了搜,都说是可变电容老化影响。请教坛里的老师,这样的可变电容是什么型号的?想在X宝上买一个替换试试。
外壳上标有T177 8040

网友:
把收录机型号报上,让坛友从电路图集上查吧,拍个面板正面照更好。

楼主:
三洋M9965k,明天上图

网友A:
电路板收拾的可真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收拾的可真干净。。。。。

板子没动,机器保存环境好些。

网友B:
T177 8040可能是维修手册上的零件编号,容量还是拆下来量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77 8040可能是维修手册上的零件编号,容量还是拆下来量靠谱。

楼主:
按网上经验,无水酒精浸泡,干透后基本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