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是40A的,长时间带7000瓦的汽车充电器。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2022-01-16):
汽车充电桩号称7000瓦,实际上最大6600瓦,电流32安。

网友:
电表容量足够,没问题。
这种表是直接接入式电度表,这么大的电流,接线端子一定要处理好,接触不好会烧坏接线端子。

网友A:
如果N年后,都用上电动汽车,电网就承受不了,在下午,或下班后,电动汽车用户一起充电导致电力高峰,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有待研究。

网友:
额定电流40A电表,没有问题。

网友:
功率因数多少?怕不是正弦波。估计是10-40A的表,指保证计量准确的电流范围,超载允许X2,好像是这样。

网友:
电表一般有两个安数,不知道楼主的40安是第几个,即使是带括弧那个数,也可以吧,只是据说计量没那么准

网友:
40A是计量范围,内部的接线端子过100A都没问题,关键是大电流要处理好接头部分

网友B:
供电局最喜欢你这样的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N年后,都用上电动汽车,电网就承受不了,在下午,或下班后,电动汽车用户一起充电导致电力高峰,这个 ...

摇号,老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局最喜欢你这样的用户。

汽车充电桩,厂商送的,都是7KW

网友:
220Vⅹ40A=8800W,够用了,接头处理好,没问题大胆的用。

网友:
理论上电表容量没问题,但需要重新铺设单独专线。

网友C:
根据大家建议总结一下:电表40安够用,供电局(公电老虎)喜欢你这个用电大户(母电老虎),重点考虑下火线路线径要足够粗足够用,还有接头接触电阻要小。
我再给你一个建议:要安装保安器(漏电保护器)。
觉得不错,给我点赞。觉得不行,当我没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供电局最喜欢你这样的用户。

还是阶梯价吗?用量多了能不能取消阶梯? 别的商品都是量大了便宜,电、气都是用的多了贵,和罚款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局最喜欢你这样的用户。

是误差比较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阶梯价吗?用量多了能不能取消阶梯? 别的商品都是量大了便宜,电、气都是用的多了贵,和罚款似的: ...

阶梯电价是个公开的价格,不是问题。电度表的误差是轻负荷是负误差,大负荷是正误差,这样的负载感觉很对供电局的胃口。供电局最怕大家不用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大家建议总结一下:电表40安够用,供电局(公电老虎)喜欢你这个用电大户(母电老虎),重点考虑下火线 ...

建议很中肯,谢谢。

网友E:
啥汽车?充电电流一直这么大吗?得充多长时间?

网友:
7kw,表没问题,线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汽车?充电电流一直这么大吗?得充多长时间?

纯电动汽车,电池大约50度电,

网友F:
是220V的还是380V的?220V的也可以用,在电表允许的额定电流范围内不用担计量心误差问题。注意您进户线是多少平方的?别着火就行了。380V就更没有问题了,380V充电电流满载也就是14-15A左右。一般这么大功率的充电器都是双电源的,条件允许情况下尽量采用380V供电。没有380V电源可以去电力部门申请引入380V电源。(申请充电桩用电,电价固定是0.62元,没有阶梯电价,目前我们这里是这样)另外有条件建议您按一组太阳能光伏板,(我自己按15片450W的,总功率6.5KW在线式的,白天不用车的时候充电不花钱,不用电时上网,多余电量卖给电力局。申请安装光伏时登记:选自发自用,余额上网型的即可。当然如果配上蓄电池整个家庭用电基本够了)

楼主(2022-02-21):
引用 网友F:
是220V的还是380V的?220V的也可以用,在电表允许的额定电流范围内不用担计量心误差问题。注意您进户线是多 ...

谢谢你的建议,是单相220V的,问过BYD厂家技术人员,交流充电器,最大就是220V 32A,7KW的,再大也不会更快。 这款交流充电器,没有380的。另外,15片450W的光伏板,花了多少钱,要占多少面积,能不能上个图看看,感觉应该很占地方。蓄电池多大容量的,花了多少钱。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是单相220V的,问过BYD厂家技术人员,交流充电器,最大就是220V 32A,7KW的,再大也不会更 ...

450W光伏板尺寸:长2000mm    宽1002mm,厂家负责安装,所以附件包括光伏板,逆变器,安装费在内每瓦3.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0W光伏板尺寸:长2000mm    宽1002mm,厂家负责安装,所以附件包括光伏板,逆变器,安装费在内每瓦3.3 ...

450瓦*15=6750瓦*3.3=2227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瓦*15=6750瓦*3.3=22275元?

可能还需要付一光伏板和支架的物流费,因为我签协议时没有认真看协议条款,这两笔费用花了1000多。

网友:
和电焊机一样,估计会影响三相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