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坛友这两个是什么牌子收音机机芯。

楼主(2022-01-17):
前一段时间在某鱼收了几台机芯,修好以后留了两个收音效果好的,很想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收音机机芯,都是两个波段的,下面是照片。请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先谢谢各位。

网友A:
电源卧式安装,像凯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卧式安装,像凯歌的

海棠也是卧装

网友:
凯歌593、593-2电源变压器是卧式的:
上海利闻电机厂的宇宙507收音机电源变压器也是卧式的,但6A2位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