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点亮了这种灯泡

楼主(2022-01-17):
手里有几个这种灯泡,低压大电流,没有合适的变压器,一直就没点亮过,就想着什么时候能点亮看看,前几天在坛子里看到有合适的大功率电源卖,价格也可以接受,就买了一个,今天收到后,马上试机,果然成功,看着那接近于白色的光线,很高兴。
这是灯泡,24V340W,不知用在哪的。

楼主:
电源,LED的,24V600W,接市电后约有一秒这样的延迟时间,然后灯泡点亮。本来我还有点担心点不亮,毕竟灯泡的冷态电阻很小,担心电源直接保护,现在放心了。

楼主:
接线图片,没有专用灯座,就用一个电容的箍子来固定了。点亮后光线很刺眼,不知道原来用于什么设备的。

网友A:
几百瓦,点多几个,天冷可以当个小太阳取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百瓦,点多几个,天冷可以当个小太阳取暖

340W,比一个浴霸灯的功率还大了,浴霸的一般都是275W的

网友:
貌似老式投影机所用的灯泡,00年前后乡村学校很多。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电流太大,导线细了不行!

楼主:
电工牌,灯头上有使用说明:灯头在下。71年生产,有半个世纪了。

网友:
这光谱,貌似里面充了氙气,投影机灯泡么

网友B:
幻灯机的灯泡个头很小,花生般大

楼主:
低压大电流的灯,以前一般多见于幻灯机,电影放映机,我对这些老式的光学放映设备一直比较感兴趣,在网上也查看过很多的图片,但没有看到哪一款电影机或者幻灯机用这东西的,所以它的用途还真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幻灯机的灯泡个头很小,花生般大

后期的135幻灯机灯泡比较小,但早期产品,有播放1 2 0幻灯片的,使用那种排丝大灯泡的也不少。

网友:
幻灯机要求宽范围的光谱,老东西就是好

网友C:
稀有之物,投影灯泡?多大投影机,再者投影也没有必要做24V吧。可能是户外潮湿环境照明用的,或者有没有可能是火车前灯里面的灯泡,过去做绿皮车看见那个灯照的挺远的。

网友D:
这种灯泡点亮烫的不得了。

网友E:
这个比汽车大灯亮,找个反光碗装卡车上去

网友F:
这灯泡真是雪白!里面有什么秘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稀有之物,投影灯泡?多大投影机,再者投影也没有必要做24V吧。可能是户外潮湿环境照明用的,或者有没有可 ...

后期的135幻灯机,基本上都是用24V的小灯泡,可能并不一定是安全上的原因。
对于铁路系统上的东西,还真不清楚,隔行如隔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泡点亮烫的不得了。

大功率的白炽灯泡,基本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比汽车大灯亮,找个反光碗装卡车上去

耗电也比较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灯泡真是雪白!里面有什么秘密吗?

可能跟低压大电流有关系吧,以前的电影放映机如果是用白炽灯泡的话,也基本上使用低压大电流的灯泡,这肯定有考量,不会平白无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