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电子负载易自激问题的研究与仿真分析

楼主(2022-01-17):
LM324电子负载易自激问题的研究与仿真分析

小鬼头  2022年1月

一、前言

    1、LM324电子负载的相关帖子

发这个帖,缘起于半年多以前本仪表工具区有网友发帖求助,他的LM324电子负载遇到问题。虽然我没玩过电子负载DIY,但“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成熟电子负载的电路图之前我已看过,留意到他们的高频补偿设计相当复杂,因此,在看了这个LM324电子负载的电路图后,我当时就断言此电子负载容易出现高频稳定性不足的问题。

《发帖询问一下关于LM324电子负载的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3133

《LM324电子负载的电路图》
LM324电子负载的原电路图(国内流行的DIY电路).jpg

前些天,又遇到另一位网友救助此电子负载,他出现了因自激而烧MOS大管的问题,验证了我当初的判断。

《电子负载,不能调了,怎么检修?》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9713

    2、高频稳定性问题在国内论坛研究讨论太少

加之这段时间,我在多个帖子的交流当中,发现在坛子里,谈及与自激、高频稳定性相关的负反馈理论应用技术知识时,能真正搭上话的,实在是太少。最新的一个帖子是这个(关于运放电路带电容负载容易自激的问题):

《4580不能代替NE5532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7577

而我在国外eevblog论坛,不时可看到讨论有关电路高频稳定性技术的帖子。而且在新手区还看到,有新人一上来,就发帖求测试开关电源高频稳定性的仪器和手段方法。可见,这个“新手”至少已具备了基本的负反馈理论应用技术方面的知识。

与M8电子负载设计者的感觉相近,我也深感我们国内的业余电子爱好者在这方面的缺课太多,很多连基本的专用名词(如环路增益、相位裕量)都不懂,更遑论懂得用负反馈理论知识去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

     3、高频稳定性问题通常可借助负反馈理论的知识和技术来处理解决

我以前喜欢DIY音频电路,在业余DIY的过程中,发现自激问题常常难以捉摸,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比较留意这方面的技术知识。通过多年来的学习了解和积累,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日常遇到的线性电路自激问题/高频稳定性问题,其实大部分都是可以借助负反馈理论来予以解释和处理解决的。

对这方面的技术应用,我进一步的观感(我在另一个帖子谈到,现转过来)是:

(1)在实际电路中,是测不到零点、极点的,只能测到幅频曲线和相频曲线。而要控制好闭环系统不自激、有足够的相位裕量,主要是通过控制零点、极点的位置。bode图是连接这两者的最好工具。零点、极点的位置,在很多简单电路中是不难算的,算不出来的是那些无法控制的东西(比如分布电容、寄生电感等等)。

(2)也因为算不出来/算不准确(仿真模型也不可能准确反映实际),所以,pease等大咖说,仿真软件不能告诉你电路会不会自激。

(3)算得出来的,就可以用来控制好系统闭环后的高频稳定性。那个《4580不能代替NE5532 ??》帖子里,楼主给出了一本《开关电源环路控制设计》英文版的下载地址。我下载后粗看了一轮,整本书的核心,其实就是围绕怎么计算和控制零点、极点来写。也就是,零点、极点的计算,竟能成为一本书。翻一翻开关电源的设计书,会看到,需要控制相移多的,要用哪一种补偿网络,需要控制相移少的,又用哪一种,几乎成了套路。

我谈到总体观感的帖子是《求助LCR表测量电压选多少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0&fromuid=22789

    4、发帖初衷

虽然我对涉及高频稳定性的负反馈理论知识和技术,也不是很懂,但鉴于坛子里的业余电子爱好者普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想借LM324电子负载的实例,发一个专门有关运用负反馈理论技术知识的帖子,以期能抛砖引玉,起到良好的启发作用。

(未完待续)

网友(2022-06-10):
看起来楼主已经放弃或搁置了。分析是没错,但从MOS/运放模型开始计算零极点把事情搞复杂了,人力解决难

网友:
但愿看到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应用研究的成果。

楼主(2022-02-10):
引用 网友A:
坐等小鬼头师傅下文!

你们的回帖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想办法,对自激原因方面的规律、以及治愈措施方面进行定量分析。但定量分析难度甚大,加上很多相关的基础知识都已遗忘,因此,还得花时间进行补习。

目前已基本推导出,运放+mos管的恒流源电路易自激的主要原因是,d极的电感性负载在miller效应的作用下,反射到g极处时,形成了2个共轭极点。也就是,同一频率位置有2个极点,相移速度急剧增加,而这个频率点落在相对较低的频段(100khz附近),因而造成不稳定。

虽然已通过仿真知道,给电感性负载接上合适的snubber网络,可以实现稳定。但定量分析时遇到困难,因为用snubber补偿后的电感性负载,其阻抗已是2阶函数,再做下一步计算,即使是使用mos管频响的简单公式,出来的传递函数也将会是高次方程,很难分析出里面的零极点位置。

我手算的snubber补偿后的电感性负载的阻抗函数见附图。可看到,其中已有2个极点、2个零点。

现在我刚构思出能大幅简化这里零极点位置计算的方案,是否可行,还是未知数,但已看到了希望。后面还得要继续研究。

我下一个续帖,介绍的是需用到的负反馈理论相关基础知识。本来不难写,但毕竟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因受上面的影响,只好往后推迟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技术帖,以前用高速运放做线性电源时出现自激也曾经到处查资料,中文的很少,外文又看不懂,只是知道 ...

我掌握到的这方面技术,是多年来积累和感悟到的。我在另一个帖子说过,这个过程少说也有10年。

我发这个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梳理一下我学到的东西。因为我只是一名业余电子爱好者,不会有利益上的冲突,所以打算把我懂得的这方面知识,都尽量分享给大家,就像我当年公开了我的指针式esr表设计一样。毕竟当年我大学读的是电子专业,学到的那些东西没真正派上用场,现在算是一种回报。

预计这个帖子会比较长,可能要拖到二三月份才能写完。目前贴出来的只是约1/4。

网友:
楼主有心了,只是什么零点极点相位裕量,这些太过理论的东西,难懂啊。
这类应用,我一般在MOS的漏极对地,并一个几百微法电容,提供高频电流通路,降低整个功率回路的频率响应,电路还是比较容易稳定工作的。

网友:
搬好板凳 坐等老师开课!!

网友:
这个负载我前几年也做过,就是自激严重,电流调不上去,很容易烧mos管,每次烧的都是同一个位置的管子。
反馈环路的分析,零点极点,伯德图、奈奎斯特稳定性分析是基本功。没有这些,不该震荡的就很容易震荡,该震荡的倒不震荡了,你还一点方向都没有。
学过这个,但是忘了,主要是懒得再去学。当时发帖想找人讨论,但无人响应,就作罢了。
期待楼主的分析,我要跟着学习了。

网友:
此电路有两路负反馈。这是设计的败笔!也是容易自激的根源

楼主:
(续1)

二、LM324电子负载易自激的表面证据

    为方便看帖,将LM324电子负载的整机电路图进行重画,如下图。

<LM324电子负载的整机电路图重画>
LM324电子负载电路(原电路的重画).png

    可看到,这个电子负载利用LM324内部的4个运放,与外面的4只MOS大管,分别构成了4个单元的压控恒流源电路。这4个单元电路完全相同,并联在一起共同工作,这样,依靠4个单元来分摊电流和功率消耗,可以获得电流和功率更大的带负载能力(见注1)。

(注1:将这个电子负载视为被测电源的负载,更符合语言习惯。但为了叙述方便,本帖统一将外接的被测电源称为这个LM324电子负载的负载。)

   单个压控恒流源即单元电路经重画后,如下图所示

<LM324电子负载的单元电路图>
LM324电子负载电路(原电路的重画2  单元电路).png

   其中,R11是恒流控制用的检流电阻;Vref由用户控制的4.7k电位器得到,其电压值的大小,决定了单元电路的恒流电流大小和功率消耗。

   单元电路的恒流电流为Icon=Vref/R11。其中R11=0.22欧姆,Vref的变化范围最低是0V,最高约为2.5V*4.7k/(22k+4.7k)=0.44V。因此,单元电路的恒流电流为0A至2A可调,整机则是0A至8A可调。

   单只MOS管上的功率消耗近似为Pc=V*Icon。其中,V为被测电源的输出电压。以被测电源输出12V为例,若本电子负载整机调至最大的8A(单元电路调至2A)时,那么,整机4只MOS管的总功耗将为96W(单只MOS管为24W)。这样的功耗可不低,需要较强大的散热能力才能保证MOS管的安全。

-----------------------------------------------

   下面,正式进入我这个“续1”帖的正题,即是我当初判断这个LM324电子负载容易自激的理由。

1、成熟的电子负载电路,普遍都设有比较复杂的补偿网络,用于确保高频稳定性。

这是最表面的理由。其实,更有实质性的是后面第2、第3个理由,但要理解这2个理由,需要具备一定的负反馈理论知识。我先拿这个表面理由出来说事,是因为最容易引起大家的重视,也容易被理解到。

先看前面本电子负载的单元电路,电路中仅有一只容量为1n(即1000pF)的小电容C5,可以起到高频方面的补偿作用(通过我后面的仿真分析将会看到,这个电容的补偿实际上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有些情况下还起了反作用)。

我看过的成熟电子负载电路,最有权威性的是仪器大厂安捷伦的电子负载。该电子负载的单元电路(输出级),用于高频补偿的小电容,有3只之多,这还不包括多个单元电路共有的Snubber网络。如果看前端用于CR(恒阻)控制的电路、以及用于CV(恒压)控制的电路,补偿电容就更多(下面我给出的Lymex帖子链接里,有安捷伦电子负载高频补偿技术的相关分析和仿真)。

Lymex的强帖链接

《伯德图(Bode Plot)及其在运放稳定分析中的应用》
http://bbs.38hot.net/thread-78754-1-1.html

下面是安捷伦的电子负载(输出级)电路图。

〈Angilent N3304电子负载的输出级电路〉
Angilent

另一个我看过的论证比较严谨的电子负载电路,是M8电子负载。原作者曾发帖介绍了他设计的整个过程。同样地,包括Snubber网络在内的高频补偿用电容,也是比较多,一共4只。

M8电子负载设计论证帖子

《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656814-1-1.html

〈M8电子负载原理图〉

2、运放在这里的应用,已超出了厂家有关高频稳定性的保证范围。

LM324是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厂家可以保证在100%负反馈(放大倍数为1倍,比如接成缓冲器;所有的开环增益都用于负反馈,此为运放应用中最容易自激的情形)的情况下稳定工作。但厂家的这个“保证稳定”,是有条件限制的,使用上必须要注意不能超出应用范围。如果要让运放能稳定地工作于最易出现自激问题的状态下,你就不能在负反馈信号传送的途中,增加新的有实质性影响的极点(通常意味着需要使用纯阻性的负反馈网络、以及不能带过大的电容负载),也就是,不能有额外的比较多的相移。

现在这个电子负载,是在LM324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级MOS管有源电路,然后再施加负反馈。假如增加的一级是理想运放,当然问题不大,因为没有增加任何相移,所以还没超出厂家保证范围。但问题是,现在增加的是一级有源电路(即使放大倍数小于1),意味着至少要增加1个极点(其实是至少增加2个极点,输入处和输出处各1个,但实际应用中只考虑起主要影响作用的那1个,通常是极点频率最低的那个),会起到加快相移速度的作用。

这个极点是可以粗算出来的(下一个帖子我推荐的《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一书就有这方面内容,如果你对晶体管分立件电路感兴趣,该书是最佳教材之一)。我记得大致是,这里MOS管G极输入处形成的极点频率最低,大小由等效输入电容Cp和R7(1K)、R9(4.7k)分压器的等效串联电阻Rp决定。

其中,等效串联电阻Rp可由戴维南定理计得,为R7与R9并联后得到的值,即Rp=(R7*R9)/(R7+R9)。

而等效输入电容Cp分为两部分,即Cp=C1+C2。第一部分C1等于Ciss除以(1+gm*R11),即C1=Ciss/(1+gm*R11),其中gm是MOS管的跨导(相当于三极管的beta)。第二部分C2,是G极与D极之间的极间电容Crss反射到G极处的等效电容,在负载为理想电源的情况下(也就是此时MOS管工作于源极跟随器方式),此部分电容等于Crss,即C2=Crss。

在这里我就不具体算了,因为仿真软件自己会帮忙算。但懂得计算方法,将有助于了解电路运作规律和判断其发展变化的趋势。

这个电子负载使用的是大电流的MOS管,所以,Ciss和Crss会比较大(gm值也比较大,下一节理由里将发挥作用),这样,极点频率就比较低,这是不利的一面。当极点频率开始接近环路增益0dB频点时,就会带来额外的相移,令系统的高频稳定性变差。如果低于这个0dB频点,往往就直接自激。

3、此机子的负载接口是一个开放性接口,在没有足够的高频补偿措施的支撑下,必定会容易出现自激问题。

电子负载使用时,他的负载是用户的被测电源。而这个负载,是设计者不能控制的。换言之,这个电子负载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像那些封闭在机子内部与外界隔离的电路那样,仅做简单的试验即可而不需提供额外的裕量,必须要让他在运行时,能经得起各种苛刻情况的考验。高频稳定性方面,也因此需做足预防准备措施,留有足够的裕量。成熟的电子负载电路之所以采用多个高频补偿措施,原因也在于此。

现在再按上一节的方法,看一看接上被测电源时新增极点的情况。先假定接上被测电源后,负载是RL(含被测电源的内阻和接线内阻)。

此时,MOS管不再是工作于源极跟随器方式,而是工作于共源极放大方式。而共源极放大方式,是MOS管各种工作方式中极点频率最低的(其放大倍数越大,极点频率就越低)。类似上一节,这里的极点频率大小,也是由等效输入电容Cp和R7(1K)、R9(4.7k)分压器的等效串联电阻Rp决定。

Rp、C1的计算与上一节相同。但C2这一部分,增为上一种方式的1+gm*RL/(1+gm*R11)倍,即变为C2=Crss*[1+gm*RL/(1+gm*R11)]。可见,C2比上一节增多了gm*RL/(1+gm*R11)倍的Crss,极点频率因而会比上一节的低。

更糟糕的是,RL是含有电感性成分的,在感兴趣的频率点(数十KHZ至数百kHZ),不再是mR(毫欧)级别,而是数欧姆、甚至数十欧姆级别,远比电阻成分的作用大,因此,极点频率会比上一节的低一个量级。

这个电感成分,不仅来自于导线(网上有导线电感计算公式,直径为0.4mm、线长2米的导线,可计得其寄生电感为3.66uH),而且还来自于被测电源本身。这是因为,被测电源(线性稳压电源、开关式稳压电源)是一个闭环负反馈系统,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开环频响曲线是随着频率升高而降低的,其提供给降低输出内阻的负反馈量(即环路增益)相应地高频时少、低频时多,令输出阻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升高。阻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升高,这就是电感的特性,所以,被测电源往往天生就带有电感性成份。我这里没有成品电源的此项数据,但IC厂家给出LM317稳压电路的输出阻抗有关数据可供参考,其电感成份约为2.2uH。

可见,这个LM324电子负载面对的情况比上一节所述的还要严峻。新增的极点明显要受外界因素影响,而且工作电流越大,极点频率就越低(因为MOS管的特性是gm值随着工作电流的增大而增大),也就越容易自激。(后面我的仿真显示,这个LM324电子负载在带4.7uH+100mR的负载时,将会出现振荡)。

下图是IRF640的传输特性曲线,通过该图可计得各种工作电流下的gm值(跨导值)。计算式为,gm=Id的变化量/Vgs的变化量。须注意的是,此曲线图的纵坐标是对数刻度。

〈IRF640的传输特性曲线〉

4、按照我的直觉,此机子在推出之前,没有作过比较充分的高频稳定性测试,甚至根本就没有做过任何这方面的测试。

这是我当初隐隐直觉的理由,直到近日这个理由才清晰起来,故一并把他写出来。

我上面说过了,eevblog论坛不时有闭环系统(包括运放应用电路、包括电源、还包括开关电源)高频稳定性测试技术帖子出现。电子负载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用途,是用来测电源的,我在eevblog论坛见过老外DIY的电子负载,有的还专门增加了方便用于测试电源高频稳定性的附加电路。

反观国内的电子论坛(国内专业电源论坛我极少逛),我就没见过交流这种测试技术的帖子(包括回帖)出现。看我们论坛的电源区就知道,DIY电源包括DIY开关电源的人不在少数,可进行过高频稳定性测试的,是0个帖子(至少我没见到过);我在该区回帖谈及高频稳定性问题时,同样是没人能实质性搭上话。在电源区的帖子里,只是可以看到,有人赞叹专业厂家的成品电源是如何的稳定和可靠。但懂行的人都知道,没有经过高频稳定性测试的电源,稳定性、可靠性是得不到任何保证的;自己DIY电源/开关电源之所以不够稳定、可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进行高频稳定性测试。其实就DIY来说,与玩功放(音响)电路相比,玩电源更需要负反馈理论方面技术知识的支持,也更需要进行高频稳定性的实际测试。

关于如何用仪器去实际测试电源系统的高频稳定性,不是本帖的主旨,加上我不玩电源DIY,没有亲身实践过,仅知道方法而已(其实也不复杂,有示波器的话,用笨拙的手段也可以搞定,不一定要用昂贵的网络分析仪/动态信号分析仪),所以我不多介绍。

(未完待续)

网友C:
以前试图做过瞬态负载仪。

驱动场管最大问题就是场管结电容太大了,相当于容性负载,太容易自激

后来大概是做了补偿,从栅极 用一个小电容反馈到运放 也不容易处置。后来用的是三极管才解决了自激问题。我记得用的是TIP35C,两只并联

效果大概是这样的:

但有奇怪的干扰去不掉。所以当时没有继续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试图做过瞬态负载仪。

驱动场管最大问题就是场管结电容太大了,相当于容性负载,太容易自激

运放驱动电容易自激,跟恒流源带电感性负载易自激,是对应关系、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看过的资料里,有运放带电容负载易自激问题的分析,但恒流源带电感负载这块,我没见过。上面的分析是我原创的,如果不是因为发帖,我是没有动力做这样的研究。不过,现在也好,至少知道电感性负载是通过哪个途径影响极点、影响恒流源工作时的高频稳定性的。

mos管的输入电容比bjt大一个数量级。用bjt隔离,是一种不错的办法。

你这里下降沿的变形,可能跟Ciss没能及时放电有关。可试试将bjt改成有上下推挽能力的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驱动电容易自激,跟恒流源带电感性负载易自激,是对应关系、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看过的资料里,有 ...

图上的这个凹陷,如果在示波器上看,是个动态的,就像有人用手去压它,从右侧下降沿一路捋到上升沿,循环往复,中间也会出现多次没有这个凹陷的理想波形。 也就是这个凹陷可能出现在任何位置、也可能不出现。 所以怀疑是干扰。

用的12V的电脑电源,所以不能确定是负载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 所以最后懒得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帖子非常棒。

我以前做过一个arduino的数控电源,模拟部分用了运放+NMOS,调试时,真的很爽,设置输出 ...

你这里的应用,属于我说的第2个理由的情况,即超出厂家保证范围。

如果想消除自激,优雅的方法是我下一续帖推荐的ti公司工程师所著运放稳定性分析合集所采用的,即通过操控1/beta曲线来获得稳定,性能参数会保持高水准。

想快速解决问题的,可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即采用增大噪声增益法。这个连计算都可以省去。但有关性能参数会受损。

网友:
认真来听课。。。。。。。。

网友:
电子元件的工作原理主要靠里面的魔法烟雾,一旦他跑出来,就不会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