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出现诡异现象

楼主(2022-01-17):
之前台式机更换下来一块60G的固态硬盘,装在硬盘盒上,能正常使用,也往里面拷了几百M文件,但是最近拿来用的时候发现往里面复制的文件,只要拔出来后,文件就不见了。删掉里面的文件也是一样,正常都能删掉,但是拔出来后,发现那些文件也都还在,试过格式化硬盘,但是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固态盘有保留空间,当检测到有损坏的单元时就会用保留单元替换,当保留单元都用完时,硬盘的主控就会锁死硬盘,这时就不能再写入和擦除了,这是为了保护数据所做的最后一招。

网友B:
只能一点点排除,把它安装到其他的台式机上试验,排除硬盘盒的问题;然后再考虑硬盘的其他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一点点排除,把它安装到其他的台式机上试验,排除硬盘盒的问题;然后再考虑硬盘的其他疑问。

好的,有空再来试一下,现在没有多余的电脑,怕把电脑搞不亮了

网友C:
坏了,颗粒坏了

网友:
修复的希望很渺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了,颗粒坏了

好吧,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点懵

楼主:
好的,谢谢,现在U盘也便宜,如果希望渺茫就不折腾了

网友D:
我有一个32gSD卡也是这样,拷不进,删不去,以前拷的歌曲能播放,也能复制出来,

网友:
扩容盘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32gSD卡也是这样,拷不进,删不去,以前拷的歌曲能播放,也能复制出来,

对,一模一样的情况,正常的考进去和删除里面文件都可以,但是重新拔插后又变回原来的样子

楼主:
我这个盘不是扩容的,之前是台式机的系统盘,后面因为60G小了,更换下来的

网友:
可能是写保护了

网友E:
我有个TF卡也是,打开里面存了很多东西, 删不掉,格式不了,能复制出来,不能存东西,也就坏了的意思。

楼主:
文件能正常复制进去,也像正常复制那样花那么多时间,就是拔出来后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TF卡也是,打开里面存了很多东西, 删不掉,格式不了,能复制出来,不能存东西,也就坏了的意思。

对,就是这样,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用各种方法格式化,到最后都是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盘有保留空间,当检测到有损坏的单元时就会用保留单元替换,当保留单元都用完时,硬盘的主控就会锁死硬 ...

意味着我这个硬盘就没用了对吧,要不要用软件检测一下是不是有损坏

网友F:
找个量产程序量产一下试试,如果量产都不行的话,就只能当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量产程序量产一下试试,如果量产都不行的话,就只能当配件了

好的,谢谢,回头试一下

网友G:
直接接回主板上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接回主板上试过吗?

没有接回主板试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回主板试过。

试试吧,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吧,祝你好运。

谢谢,有空再试一下

网友H:
我有一个16g的固态和你一样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16g的固态和你一样的毛病

看来不少人都遇到过,只不过我第一次遇到,不清楚状况。

网友:
我一个闪迪32G的tf卡,也是之前出现了这种状况,网上找遍了各种办法,,各种方法全都试遍了。有的说要用别的工具来格式化,量产,去写保护,各种方法用尽了。还是不行,最后问淘宝卖家,说寄过去换新,我嫌折腾,就算了,砸了。、tf,这货感觉很不可靠。还不如U盘。

网友:
看来我以前遇到的U盘问题都是小问题,因为只要格式化就能搞定,要么就直接挂掉,不会有中间情况

网友:
不要用硬盘盒,直接插到电脑主板上,下载HDTunePro测试一下。

网友:
直接挂电脑试一下,,不用硬盘盒

网友(2022-02-19):
重新量产下试试吧

网友:
重新开卡试试,还不行就是颗粒不行了

网友:
挂了,换就一个字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建议买个新的固态吧,毕竟数据比较重要。看情况应该是硬盘的硬件坏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