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市电版VI曲线测试仪

楼主(2022-01-17):
   各位评委、坛友大家好!因第一次参赛如果有违版规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正!

       VI曲线测试仪是根据元器件本身的VI特性,利用示波器X-Y显示方式,可以在示波器上直接显示被测对象的VI曲线!

经过变通使用50HZ的交流电代替VI曲线测试仪的正弦波信号源,经多次仿真通过后才制作本测试仪!

        本仪器通过变压器将市电220V交流电压转换成低电压供测试使用,测试电压设置两档,低电压档交流约5.6v

  低电流约7ma高电流约48ma,高电压档交流约8.4V低电流约7ma高电流约42ma.因市电并不是一个固定电压,所以

   使用的电压和电流都会轻微变化的,这样的情况并不影响仪器的实际使用!

       电路图如下:

图纸

图纸

          低电压档工作过程:变压器中心抽头5.8V电压经R3限流(低电流测试7ma左右)到测试正极完成电压取样

  (接示波器X通道显示电压),测试电流经R1完成电流取样(接示波器Y通道显示电流),S3接通继电器吸合使

    R4接入电路和R3并联限流提供高电流测试(48ma左右).

          高电压档工作过程:变压器8.4V电压经R5限流(低电流测试7ma左右)到测试正极完成电压取样(接示波器X

   通道显示电压大小), 测试电流经R1+R10完成电流取样(接示波器Y通道显示电流大小),S3接通继电器吸合使R2

   接入电路和R5并联限流提供高电流测试(42ma左右)。

          T2次级11v通过D1整流C1滤波为指示灯和继电器J1提供13V直流电。

    图纸中使用的元件:

       J1 继电器:JRX-13F  12V双组触点9(可以使用双刀双掷开关代替,电路可以简化,我手头没有)   负责大小电流转换

        S 2   开关:双刀双掷开关   负责控制5.6v   8.4V电压转换

        S 3   开关:单刀单掷   负责手动大小电流(可以使用双刀双掷开关代替以取消继电器,本人手上没有)

        T2   变压器:型号BD3518-4  初级220V   次级11V(12供电)

        T1  变压器:3W 初级220v 次级5.6v  8.4v即可(测试电源)

     电阻:R1 R2  R3 R4 R5 R10使用2W的,阻值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R6  R7使用1/4—1/8即可,

             R8  R9 不用(画图过度用的)。

     发光管:绿色的是电源指示,红色的是高电流指示,使用的是共阳红绿一体3mm发光管

       输出到示波器的信号使用BNC座,连接示波器线 使用BNC通用连接线。

       测试线使用4mm表笔座,方便和万表笔测试线通用。

       外壳采用158mm*90mm*39mm防水盒制作。

     上传制作过程照片:
      防水盒开孔

      后部开电源开关 插座孔

     前部接口安装

前部接口

前部接口

     安装元件中

     变压器型号

      元件安装完成

      前面板功能

      侧面测试座

      后部电源开关 插座

     安装完成对VI曲线测试仪进行调整,下面是调整完成的对应电压和电流!

       5.6V档电压

      5.6V 低电流档短路电流

      5.6V 高电流档短路电

      8.4V电压(市点波动引起电压升高)
8.4v档电压

       8.4V 低电流档短路电流

       8.4V 大电流档短路电流

      前部工作状态 低电流指示灯绿色

       高电流指示灯红色

           仪器使用:带有X-Y功能的示波器,理论上数字和模拟都可以(模拟示波器显示效果好些)。

    示波器调整到X-Y模式, 将测试仪和示波器对应接口相连接。CH1(X)调整到5V/DIV   DC 输入,CH2(Y)

   调整到1V/DIV  DC输入并且需要倒相。

   使用中需要随测试情况随时调整X、Y输入灵敏度,以达到更好观察效果!

       测量的电压和电流尽量不要选择过高,以免对所测量元件造成过压过流损坏!大电流只适合大功率的元件使用!

      使用图纸中标有测试正和测试负的电极去测量元件,根据元件不同会有不同VI曲线产生!元器件的

VI曲线标准是相对的,好坏对比会很明显的,从基础曲线(电阻VI曲线、电容VI曲线、电感VI曲线、

晶体管VI曲线)的标准里会发现很多不需要对比的故障!无论任何复杂的电路都基于以上四种基础

曲线发展而来!在路测试中因每个支路内的元件不同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曲线,需要具体分析!

      下面就所测试的元件,上测试曲线:

          测试笔开路图像  一条水平直线

          测试笔短路图像  一条垂直竖线

          1000uf10v电容   VI曲线

           电阻测试  VI曲线

           二极管测试   VI曲线

           稳压管测试  VI曲线

           NE556芯片11脚和14脚     VI曲线

            220uf25V电容有故障的曲线

            335电容曲线 电流

            47uf63V电容曲线 电流

     论坛认证照片

   本人初次接触VI曲线,认知还比较肤浅,在使用中还有待提高自己的经验,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如有疏漏请给予指正,谢谢!

楼主(2022-02-26):
引用 网友A:
正在找这方面资料。非常感谢。

不过,现在市电的波形已经不是正弦波了,如果做个功率信号发生器,是不是 ...

感谢跟帖!

第一  关于市电是不是正弦波!你可以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可能会更直观些!

第二  关于双通道的问题,无非是在测试线的正极加装开关来自动切换测量的元件或电路!

双通道测量必须有2个相同的元件或相同的电路板才能对比的!实际维修中这样的条件太难了!

本电路是定性测量的,并不是定量测量!这个需要分清楚的。

网上有关于使用低频信号发生器制作V1曲线测试仪的相关电路,原理相同电路参数不同。

因低频信号发生器体积关系,本人没有使用(本人有YB1620A 20MHZ调频调幅函数信号发生器)

本仪器制作出发点就是使用普通元件、简化电路!欢迎交流使用心得!

楼主(2022-01-18):
感谢版主辛苦设置高亮 加分!

网友A(2022-02-26):
正在找这方面资料。非常感谢。

不过,现在市电的波形已经不是正弦波了,如果做个功率信号发生器,是不是效果更好呢?

还是这样就行了?

还有,他们做的双通道,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B(2022-04-18):
支持创新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创新技术。

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