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卡同时连接投影仪出现这问题是普遍现象吗?

楼主(2022-01-17):
显卡有多输出口,一个接电脑,一个接投影仪。只要重启电脑,默认输出都是投影仪,而不是电脑显示器,bios启动阶段显示器处于黑屏状态,进入桌面才可以显示桌面,成了扩展显示屏了。投影仪的分辨率低,电脑显示器的高。显卡竟然不能设置默认输出口?有遇到过的吗?经常需要拔掉投影仪才能恢复电脑屏幕显示,麻烦 。看电影的时候需要插上投影仪。

网友A:
台式独显不行的,一般硬件默认优先级固定了,显卡写死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投影仪关了或拔了,等进系统再开

网友B:
不难啊,在控制面板里,找到你的显卡,集成显卡一般是INTEL,独立显卡可能是ATI或者nvdia
进去,把显示器设置为主显示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难啊,在控制面板里,找到你的显卡,集成显卡一般是INTEL,独立显卡可能是ATI或者nvdia
进去,把显示器 ...

这个肯定可以,重启阶段电脑屏幕依然黑屏,进入桌面又成扩展状态了

网友C:
设置错误造成的,设置单屏显示,在用投影仪的时候再改多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错误造成的,设置单屏显示,在用投影仪的时候再改多屏。

都没有用,系统设置不能运用于bios阶段启动,重启还是默认投影仪为主显示。好像笔记本可以启动屏幕,很奇怪台式机为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式独显不行的,一般硬件默认优先级固定了,显卡写死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投影仪关了或拔了,等进系统再开

应该是这么的,启动都是分辨率最低的优先启动,估计台式机显卡都一样,除非按个分显盒子,但是又不能各自调节分辨率了。

网友D:
我就是两个显示器,bios启动时同时显示,进入windows时可以各显各的。不要设成扩展显示屏,要设成两个显示器单独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两个显示器,bios启动时同时显示,进入windows时可以各显各的。不要设成扩展显示屏,要设成两个显示 ...

,两个显示器复制模式可以同步显示,显卡本来支持分屏的,但一个显示器和一个投影仪复制模式后,会导致电脑分辨率下降。我的意思是设置主显示器为电脑,扩展是投影仪。启动肯定要以显示器为主啊,设置不起作用。重启电脑屏幕黑屏,投影仪为主显示器了,进入桌面变成了扩展模式,显示器只有桌面了。

楼主:
按理不应该啊,有些显卡是可以的,也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在升级驱动试试。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独显和集显都有DVI和HDMI两个输出口,并且启动时都是DVI优先于HDMI(当然是都接着DVI和HDMI设备前提下),
虽然自检时两个都有显示,但自检过后到进入桌面这段时间,就只有DVI的有输出,如果正常使用忍一忍进入桌面就ok。
但如果用U盘启动,就只有1个有显示了,那么就要1同时将HDMI那个设备也要打开,或者2拔掉DVI接口的显示器。

最后我还是同时启用集显和独显,各自接一个显示器,然后bios里面设置接HDMI那个显卡是主显示。这样用U盘启动,HDMI也优先显示。
但启用两个显卡的坏处是进入桌面后,两个桌面不能复制模式,只能扩展桌面模式。

网友F:
笔记本的话,好像FN+f4切换。可以显示器,投影独立。也可以复制或扩展,分辨率也可以调等等,
投影或显示器vga接口有i2c通讯,接内部存储器来识别所接设备,所以有vga接线根据优先等级选用显示设备,你要到bios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独显和集显都有DVI和HDMI两个输出口,并且启动时都是DVI优先于HDMI(当然是都接着DVI和H ...

确实是,我接的dp和dvi(接vga投影仪),dvi优先主显示的。进入后显示器才能显示桌面,成为扩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的话,好像FN+f4切换。可以显示器,投影独立。也可以复制或扩展,分辨率也可以调等等,
投影或显示 ...

确实是这样的,vga优先启用。系统里面设置显卡在启动阶段不起作用。

网友C(2022-03-04):
引用 楼主:
都没有用,系统设置不能运用于bios阶段启动,重启还是默认投影仪为主显示。好像笔记本可以启动屏幕,很奇 ...

这可能与Intel的核显app有关,我的一台机器也是这样,在进入win系统前,能够出现bios信息画面,但一进入win就不认了。在Intel的核显设置里找不到hdmi的显示器。这种情况,看来,只有重装系统,并以HDMI的显示器来安装win,即可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能与Intel的核显app有关,我的一台机器也是这样,在进入win系统前,能够出现bios信息画面,但一进入w ...

可能ghost系统的显卡驱动太过精简,少了些额外的功能

网友G:
肯定是解决不了吧,投影白天看电影,要遮光。

网友H:
跟BIOS设计有关。显卡是系统关键设备,非正常状态下硬件设计人员要想办法让你先看到字,然后才能处理问题,一般顺序是ISA显卡------>  PCI显卡------>AGP或PCIE显卡------>核心显卡。当然这也是老黄历了,硬件开发人员改起来也很容易,见人见智了。个人经验,不正确望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解决不了吧,投影白天看电影,要遮光。

这么说彻底没法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BIOS设计有关。显卡是系统关键设备,非正常状态下硬件设计人员要想办法让你先看到字,然后才能处理问题, ...

同一显卡的几个端口没法设置,好像是显卡接口多时,最低一级优先原则。vga输出口优先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彻底没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