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示波器波型失真故障

楼主(2022-01-18):
通道1故障波型失真,调节探头电容没作用,通道2正常。请问故障原困。

网友:
看波形,像是高频信号能耦合过去,低频信号过不去。因此,可试试检查第一级dc伺服用的运放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A:
一般是DC、AC转换开关,或是Y幅度档位转换开关的触头氧化引起的接触问题,多拨动几次看看。老机易出的问题,有WD40喷一下再拨动几次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DC、AC转换开关,或是Y幅度档位转换开关的触头氧化引起的接触问题,多拨动几次看看。老机易出的问题 ...

嗯。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