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绕组用于推动的同时还能用于删负压吗?

楼主(2022-01-18):
请教个问题,一组交流绕组,能不能整流后用于推动级的同时在接一组整流用于珊负压?

网友:
可以,只是整流出来的负压会很高,需要用电阻降压。

网友:
这是430收信机的栅负压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再整流也变不成负压。找一个小变压器供电更好。

楼主:
谢谢二,三楼的回复,可能是我都问题没表达清楚:一个交流单绕组(中间无抽头),在绕组两端同时接两个整流电路,一个整流用于推动级的±电压,另外一组整流后用于珊负压。(电压和电流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再整流也变不成负压。找一个小变压器供电更好。

单绕组用半桥倍压出来负电压,适应于小电流用途。大电流应用如桥式整流之后,也是可以出来负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绕组用半桥倍压出来负电压,适应于小电流用途。大电流应用如桥式整流之后,也是可以出来负压的。

谢谢院长老师、请问:正电位的基准是负电位,那么一组交流绕组两组整流元件,负压的基准是不是需要将正电位接“地”呢?这里我还没弄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院长老师、请问:正电位的基准是负电位,那么一组交流绕组两组整流元件,负压的基准是不是需要将正电 ...

刚才在画图,请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在画图,请参考。

明白了,好像有些可调稳压电源就是这样取出的负电压、供电源0V起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绕组用半桥倍压出来负电压,适应于小电流用途。大电流应用如桥式整流之后,也是可以出来负压的。

又找到一个变压器,请问能否这样利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找到一个变压器,请问能否这样利用?

这样就短路了。不可以。栅负压并不需要很高,你参照上边的电路,用180V抽头和半波倍压的方式就可获得负电压,足够你栅负压了。
可以按图增加俩耐压足够的电容试试,不过你的输出电压值预估的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短路了。不可以。栅负压并不需要很高,你参照上边的电路,用180V抽头和半波倍压的方式就可获得负 ...

明白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