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M FM信号发生器,想做成家庭用收音机小发射机,

楼主(2022-01-18):
现在准备用6P1做强放,看看行不行,以前没有用过这个发生器,希望有朋友能指导一下使用方法

网友A:
弄一个天线接在仪器的输出端就行,家里的空间不会有多大吧。

网友:
电子管的,材料不容易找啊,晶体管放大器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一个天线接在仪器的输出端就行,家里的空间不会有多大吧。

要用折合振子吗

网友B:
是 8174 型吗,如果是的话有用户手册

手册 19.8MB 大小,是的话可以发邮箱

网友:
家用不用加高功放,如果一定要用,用有线电视放大模块可能更省事儿,但无委肯定是要查的

网友:
这个发射机功率比较大,通话用的。AM FM信号发生器应该可以直接用,或加一级高频放大输出。

网友:
先在仪器的输出端接上一根开放导线试一试,看看室内效果,仪器本身有100毫伏0.2毫瓦的输出,应该是频率越高效果越好吧,在国家规定的频率范围试验。

网友:
兄弟阿S请你喝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 8174 型吗,如果是的话有用户手册

正是,谢谢,有清晰点的吗,有点看不清

网友:
6P1?茶叶都放好了。

网友:
可以直接用个宽带放大器,国家对不同的频段发射功率有硬性规定,注意不要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