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EK2465示波器拆修 CH2波形不正常 求助

楼主(2022-01-18):
近日购入一台泰克TEK2465示波器,因通道二的BNC接口损坏,从某鱼买到拆机件后换上后测试,发现波形不正常:在AC耦合下,输入同一信号源及设置到同一个垂直度下,通道二的波形小十倍左右而且变形,而打到DC耦合后,两通道波形完全一致。

我在泰克官网搜索到泰克2465A和泰克2465B维修手册扫描版,但没有找到2465维修手册,在此也向各位求一份手册,谢谢。

附拆修过程的照片,请前辈指点!

CH1:100mv CH2:10mv 都是AC下

CH1:100mv CH2:10mv 都是AC下

CH1:100mv CH2:10mv 都是AC下

CH1:100mv CH2:10mv 都是AC下

CH1:100mv CH2:10mv 都是AC下

CH1:100mv CH2:10mv 都是AC下

以上三图设置:CH1: AC 100mv CH2: AC 10mv  CH3:100mv  CH4:100mv  时间:200ns

—————————————————————分割线———————————————————————

CH1:100mv CH2:10mv 都是AC下

CH1:100mv CH2:10mv 都是AC下

上图设置:CH1: AC 100mv CH2: AC 10mv  CH3:100mv  CH4:100mv  时间:500ns

CH1 AC:100mv CH2 DC:100mv

CH1 AC:100mv CH2 DC:100mv

上图设置:CH1: AC 100mv CH2: DC 100mv  CH3:100mv  CH4:100mv  时间:500ns

—————————————————————分割线———————————————————————

设置面板图

—————————————————————分割线———————————————————————

更换CH2的BN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k2465与tek2465b这部分电路是一样的,即使是频率更低的tek2445b,这部分电路也通用。

估计是输入模块 ...

非常感谢,依前辈所言,那我尝试再拆开输入模块,检查测试一下继电器和触点吧,看我倒数第二张照片,确实第一和第三继电器有点异常,实在不行就换继电器或通道模块就能解决

网友:
我上次修的机子是有异物堵住了触点,清除后就好了。这些触点很精密,尽量不要用硬物打磨的方法来清理

网友A:
tek2465与tek2465b这部分电路是一样的,即使是频率更低的tek2445b,这部分电路也通用。

估计是输入模块里的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造成档位切换不到位而引致。我曾修复过类似故障。

网友B:
拆这个模块出来,差不多要把半台机都拆散;

这个故障我以前遇过是模块的簧片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这个模块出来,差不多要把半台机都拆散;

这个故障我以前遇过是模块的簧片卡住了

的确如此,开始没有手册我研究半天,需要拆下面板前框,露出按键模块,然后取出按键模块就能露出通道模块的前部和底部两个螺丝,然后把模块尾部的两处连接点拆焊就能拿出

网友C:
显示效果真好,请科普一下,这种示波器显示的扫描频率是多少侦每秒的?我参加工作时,用的第一台示波器是健伍,后来由于出差,就用TDS220,还是怀念这种真空管的示波器,反应是一字“快”, 调机,修机,比液晶屏的示波器爽,最大的不便,就是出差不好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效果真好,请科普一下,这种示波器显示的扫描频率是多少侦每秒的?我参加工作时,用的第一台示波器是健 ...

那您是前辈了 ,我是新手,刚开始入手玩示波器,同时入了一台二手泰克TDS2012C,对比模拟的显示速度确实模拟的更胜一筹,数字的优点就是数据比较直观更便于多种测量存储吧

PS:论坛限制每天只能上传10个附件图片,这个有何办法升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ama.edebris.com/download/tek/2465service/Tektronix_2465.pdf

非常感谢大版主提供的手册,手册很清晰,昨晚上我按照几位前辈指点已经修复好了,确实是继电器触点接触问题。

以下是修复后的正常波形

正常波形

正常波形

整机照片

整机全照

整机全照

CH2输入通道(调试中)

CH2输入

CH2输入

CH2通道部分电路图(来自于ywmxyz 大佬提供的TEK2465使用维修手册,再次感谢)
请教:红色箭头所指的C205(0.2-1.5pf可调电容)应该就是上图实物照所指的平口小螺丝,这个可调电容是什么作用呢?我调了一下螺丝没发现波形有变化。

网友E(2022-02-20):
引用 网友D:
http://bama.edebris.com/download/tek/2465service/Tektronix_2465.pdf

请问版主 这个还能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版主 这个还能下吗

还可以下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bama.edebris.com/download/tek/2465service/Tektronix_2465.pdf

我这里还是下不了,能否帮我下个468的维修手册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还是下不了,能否帮我下个468的维修手册 谢谢

有468的维修手册, 上传你机器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468的维修手册, 上传你机器图片

你好 ,我有这机器的示波管想用上,,想查一下这个154-0731示波管的参数, 468用的是这个示波管,465后期也有用的。不知为何不能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有这机器的示波管想用上,,想查一下这个154-0731示波管的参数, 468用的是这个示波管,465后期 ...

已下载, 见短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下载, 见短消息

万分感谢。就是这个图纸,

网友(2023-12-07):
开机就看不清字符,然后扭动下面和右边的一个按钮,如图才会亮一点,但是你按一下自动又恢复看不清的状态

网友:
四通道,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