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锗六管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2022-01-18):
在现今社会到处充斥着各种集成电路收音机甚至手机都有收音机功能,但总是觉得声音发硬不耐听,我反倒是怀念小时候老式半导体锗管机那柔和的令人着迷的声音,于是制作了这台收音机参赛,以下是参赛图展示

楼主:
用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标准六管超外差线路,由于手头上的中周只有TTF2-2和TTF2-3能用,一号中周和振荡线圈只能拆掉改绕,收集元器件花费不少功夫,既然是追求老声音,那么老音频输入输出变压器必不可少,底板钻洞,打铆钉,费时费力

楼主:
图片上传数量受限明天继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上传数量受限明天继续

支持!

楼主:
焊好元件,对照电路背面飞线连接铆钉,反复检查无误后通电,在各级集电极回路上串接电流表调整各个偏流电阻,本振变频0.4MA,一中放0.4MA,二中放0.85MA,前置低放2MA,推挽功放5MA

楼主:
调整好后打开音量,缓缓转动双联,只要本振起振了,一般都能收到电台播音,这时用镊子触碰本振的可变定片,如果播音声停止,证明已经起振,这才开始调中周,从后往前一级一级调,将每一级都调到声音最大最清晰,中周就算调好了,接下来调整频率覆盖和统调,频率覆盖调本振回路,高端调容,低端调感,反复调整几次确保高低端的台都能收到,整机灵敏度调天线回路,高端调容低端调感,让高低端的电台都能灵敏接收,也需要反复调整几次,使用磁棒和铜棒测试天线回路的电感量,当高中低端的电台播音时不管用磁棒还是铜棒靠近天线线圈,音量都减小,说明已经统调完成,将各个可变电阻焊下测出阻值,换上近似数值的固定电阻,用蜡滴在天线线圈使其固定在磁棒上,将背面的飞线整理好

楼主:
使用铜棒制作电位器和双联的加长轴,没有车床只能用这样简易方法加工了,台钳固定手电钻夹持工件用锉刀“车”外圆,钻床夹持工件用钻头“车”内圆,径向钻孔攻丝

楼主:
接下来用塑料板做一个漂亮的机壳并进行总装配,本机用的是2颗18650锂电池串联,并使用7906三端稳压器降压至6V供电(锗3A系列是PNP型管,正极为地端,79系列稳压器为共正,正好适合本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感谢老师鼓励支持,加分升级后又能上传了

网友:
       用铆钉板做6锗管超外差收音机,这是老手艺了,不简单,你那小小工作台,油渍麻花的就像汽车修配厂的地面,当然干的活儿多才会这样,电钻代车床土法上马的联轴器看得出来是老把式的手艺。

网友B:
这手艺可以,钻孔了直接连线

楼主:
今天给机子进行了小小改造,增加了扩音外放输入插口和耳机输出插口,插入插口自动切断高频部分的供电只保留低频部分,外接音频信号从电位器热端定片输入经C18电容耦合至前置低放管基极,秒变有源小音箱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给机子进行了小小改造,增加了扩音外放输入插口和耳机输出插口,插入插口自动切断高频部分的供电只保留 ...

扩音外放功能展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zNjc0MDg5Ng==.html?spm=a2hcb.profile.app.5~5!2~5~5!3~5!2~5~5~A

楼主(2022-02-18):
引用 网友B:
这手艺可以,钻孔了直接连线

钻孔了还要打上铜铆钉的,不然无法焊接固定元件,其实就相当于洞洞板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