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老师电桥求助

楼主(2022-01-18):
在7.8K频率测同一个电容,每一次测出的容量都不同,相差很多,。。100hz , 和1K都是正常的,,就7.8K有问题。所以想问一下大家是什么情况。示波器测过7.8K输出频率是正常的,电容也是正常的,外部也没有干扰。

网友A:
波形很明显畸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很明显畸变了

那要弄哪里呢?

网友:
各频率档测电阻正常吗?

网友B:
电解电容不能用高频率测,用100HZ就好,固态电容测试频率可以高点。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别人改过的,我昨天看原版资料里面好像说VPP要140毫伏,前面滤波电路加个电阻衰减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不能用高频率测,用100HZ就好,固态电容测试频率可以高点。

可是用商品电桥测就可以的呢,测电解电容正常是频率越高,容量越少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别人改过的,我昨天看原版资料里面好像说VPP要140毫伏,前面滤波电路加个电阻衰减下试试

现在三个频率峰峰值都是300多mv

网友:
调整C24可以改变7.8k输出电平

楼主:
我在蓝圈的位置串了一个 10K的电阻,电平降到正常值了,但都跳动,100HZ在200-213MV间跳动,1K在182-246MV间跳动,7.8K在138-194MV间跳动.,每个频率都测不准了。去掉这个10K的电阻,也是一样情况,真是越搞越砸了·····:
正负5V输入都是很稳定的,但红圈的这个位置的电容的电压跳动,1.8-2.0V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