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win10系统烧录51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22-01-18):
系统是win10的,刚开始用的51开发板带ch340串口芯片,usb既可以供电,又能烧录程序,
又拿出来两个老古董,要用usb-isp线下载,插上win10识别,但是端口不对,一番折腾还是不行,请教坛友win10上面,还有别的办法烧录51的程序吗?
谢谢!

网友:
端口不对?调整一下就是了,这个没什么难度。

网友:
STC   ISP 一共才三根线  直接飞线得了    我就这么干

网友:
usb-isp 是下载AVR 和ATMEL S51的,你用它下载STC肯定不行,和win10没有关系.

网友:
不用飞,芯片旁边有插针,找到串口脚对应插上就可以了。另外这几块板子都有串口,应该可以下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