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X50改代用5U4G,5AR4还是别的管子合适

楼主(2022-01-19):
AX50与AZ50可以直代,但不知具体区别请大佬们指点,因此管货少价高,想装个灯丝变压器用5U4G或5AR4代之,不知是否可行,原机电源变压器交流输出是317V,B8倍压输出800V,供EL34屏极,请各位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
大功率整流管,推荐5V3或者5V3a,前者灯丝3.8A后者3A,最大整流电流350MA,我觉得最实在就是1N4007+电阻

网友A:
       AX50是汞弧整流双两极管,你的放大器是乙类,要求整流电源内阻要低,动态特性好。最好用硅代管(1N4007)对你的倍压电路一般的整流管反峰电压不够,或者内阻大,或者整流电流不够都不能代替。
       你可以用5AR4(低内阻5AR4电子管参数有一项参数——屏极电源阻抗125Ω)代替。注意:当使用低内阻整流管并配用较大的电源变压器时,应检查一下电源变压器整流绕组的直流电阻的大小,一般要求它不小于整流管的内阻。
      5AR4极限值参数
     最大峰值反向电压
      1500V
    最大峰值电流(每个板)
     750mA
    最大 交流电源(极板顶部)电压、
      1100V
    最大直流输出电流
     250mA
    最大容量(电容器输入滤波器)
     60μ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50是汞弧整流双两极管,你的放大器是乙类,要求整流电源内阻要低,动态特性好。最好用硅代管(1N4 ...

谢谢于版主的指导!我测一下变压器高压绕组铜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