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电脑关机问题

楼主(2022-01-19):
是有台古老的惠普2210B笔记本,最近总是开机后到了WIN7的桌面显示后,自动关机,这时再按开机健,又是重复关机,一般这样折腾七八次后才能正常使用,开机使用安全模式也是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

也更换过19V的电源适配器,但是无效

网友A:
最大可能是电脑风扇停转

网友:
先查简单的:灰尘堵塞出风口、CPU导热膏干了

网友:
电路板上的某个电容虚焊或者不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按照这几个思路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可能是电脑风扇停转

是的,开机后自动关机期间感觉风扇是不转的,当感觉风扇有转动了基本上开机就能正常了

网友:
也许风扇该清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