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奥神ZX7-300DV电焊机

楼主(2022-01-19):
    这个奥神ZX7-300DV电焊机 是在废品站买的坏的,重量6.5公斤,3元一公斤,花了35大洋,买来有空修修看,看能不能修好,这个电流大功能也多,修好了就又多了一台DIY神器。

      反正周末在家闲着也是没事做,前面修了个电焊机,已经有了点经验,心里基本有数,应该不会太难。

  说明一下,发这个贴是记录维修过程,也是留个档案,方便有类似电焊机的坛友维修时参考。下面是机器外观图和整机的电路结构,220/380双电压供电,风扇是直流24V驱动的,有4个IGBT管和4个整流管,6个电压转换倍压用的大电容,逆变的变压器还是挺大个的,一块整板的结构,没有三块板结构的维修方便。

      到手没有直接通电试验,打开机器整体检查一遍,刚开始发现风扇手拔转动卡死,就从风扇维修开始,拆下风扇,发现风扇的供电线在转子驱动板上的引出处有一根已经断线,拆开转轴封贴,取下风叶,清理内部灰尘,加油,重装,焊好引线,用24V电源试转,风扇已经正常。

      接下来继续查看机器内部其它电路情况,基本没有发现有烧伤损坏痕迹,查了一遍后有其它事情就先放着,等有空再重查一遍。第二遍检查时,由于24V供电板(UC3843B芯片控制结构)是采用小板模块结构插在大的主板上,在第一遍检查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小板,在这次检查时发现板上最底端有个电阻烧裂开,用风枪加热小板引脚,取下小板。这个电阻是3843芯片6脚的限流电阻,色环没有完全烧掉,阻值应该是10欧,检查小板上其它元件,发现3843芯片3脚的限流电阻(1K)也已经损坏,基于已经有两个电阻损坏,就接着再检查一下3843驱动的K3878功率管,发现D-S间已经击穿短路,电流取样的2.2欧电阻也开路。

      在某宝上买来K3878功率管后,找齐电阻,把电阻一 一换上,并装上3843控制小板,先不装K3878功率管试机(以保证还有其它没检查到的元件损坏时不会烧功率管),如3843芯片各脚电压基本正常后再装3878功率管。

      结果开机测试,3843上各脚都没有电压,启动电阻正常,断电在路测量3843的7脚电阻只有160多欧,不正常,怀疑3843也损坏,只有再次在某宝买个3843,芯片到了后装上试机,各脚电压基本正常,装上3878功率管再试机,机器正常开机,风扇转,数码管显示有焊接电流,测量输出端有80.9V电压,机器基本正常,维修结束。

      图片中有换下来的功率管、芯片和电阻,有两个电阻扔了没拍。风扇也没有拍

损坏的零件

损坏的零件

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

图片顺序随便上传的,将就着看吧,希望对有类似机器的朋友在维修时有个参考。

楼主:
正文第一段(德力西ZX7-250型电焊机)写错了,应该是奥神ZX7-300DV电焊机,这个德力西ZX7-250型电焊机是前段时间修的。修了两个电焊机后,发现以后是不是可以专业修电焊机了

楼主:
德力西ZX7-250型电焊机维修见下面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85724&extra=

楼主:
谢谢 吃猫的鱼,全国粮票,古渡 坛友 的加分!!!

楼主:
维修时没有搜索某宝和某东,原来有成品的辅助板,不过也要20多米,还是自己修合算。其中图中就有划红线的三个零件损坏,两个电阻(一个10欧,一个1K),一个3843芯片。

楼主:
谢谢坛友 hongo 的加分!

网友A:
我修了一台发现没有24v辅助电源,直接加了一个24v开关电源找个空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一台发现没有24v辅助电源,直接加了一个24v开关电源找个空固定好

这个方法是不错,但对于我这台整板机来说会有点麻烦,要改线路,还要找地方固定。

网友B(2022-02-20):
我在回收站比较熟悉的,这东西也要7元一公斤,楼主居然3元一公斤能买到。可能不好意思太便宜了,还多给人家钱。

网友C:
家用哪种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回收站比较熟悉的,这东西也要7元一公斤,楼主居然3元一公斤能买到。可能不好意思太便宜了,还多给人家 ...

我和回收站不熟。写错了,是3元一斤,6元一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哪种比较好?

用小功率的就可以,150-250都可以,新手的话,还是有推力和引弧功能的会比较好用。

网友D:
      恭贺楼主捡漏了!这种电焊机现在被广泛采用,不仅轻便,而且直流电弧稳定,利于焊接。由衷地感到,电子爱好者与垃圾普遍有不解之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贺楼主捡漏了!这种电焊机现在被广泛采用,不仅轻便,而且直流电弧稳定,利于焊接。由衷地感到,电 ...

谢谢!电子爱好者一般看到电子垃圾都挪不开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小功率的就可以,150-250都可以,新手的话,还是有推力和引弧功能的会比较好用。

现在很多牌子,哪个比较好?可否推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牌子,哪个比较好?可否推荐一个?

这个就不清楚了,不是专业做焊接的。不过以前的凯尔达,瑞凌是比较好的,但瑞凌的假货多,凯尔达不清楚有没有假的。

网友:
目测德力西的好用

网友(2022-04-17):
看了 楼主帖子 手痒了,明天去废品站淘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