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采集编码器,向坛友们请教用什么算法

楼主(2022-01-19):
坛友们好,冒昧发帖请教,用模数转换采集数据来判断编码器的旋转方向和转数,该用什么算法呢?还请诸位坛友不吝赐教。

网友A:
不需要AD,编码器不是模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AD,编码器不是模拟电路

用单片机IO口读状态弄过,论坛里也有程序,但用AD做没弄过,所以才发帖请教

网友:
判断电压啊,到了全高或者全低位置重新置位

网友B:
其实使用鼠标上芯片很容易开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d做理论上可行,不过旋转速率不稳定,还要处理毛刺。除非你数字信号处理比较牛叉,能写出一个比较强的 ...

您怎么换图象了,其实不是理论可行,因为有应用了,我没有数字示波器,看不到旋转时的波形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觉得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所以才发帖请教,想来也可能需要滤波,简单的程序倒是可以自己慢慢捣鼓,稍复杂的就没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使用鼠标上芯片很容易开发出来,

鼠标上用的应该和单片机判断差不多,单片机IO判断已经弄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示波器也能大概想出波形,动片和定片接触和分开那段时间有很多高低起伏的毛刺,动片划过定片期间应该 ...

那就不是示波器看的事,先画图,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又想了一下,用均值滤波应该不难实现:

对AD采集到的数据每连续的N个数为一组,求平均值。

用表格随意算了个图,多谢您提的思路方法,哪天照思路写个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片和定片刚接触和分开时的毛刺要比你画的大得多,你可以参考按键抖动的波形,就是短时间内反复接触和断 ...

刚想了下,取各状态分割成区间,采集的数据在某状态区间内,后续采样判断为该区间时,即认为该状态成立,这样不管他有多大毛刺,都认为是在该区间内,当然毛刺的峰值也包含在区间内,如果包含不了,用硬件滤波,降低资源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想降低资源占用,就不该用ADC

我也不想这么用啊,没办法;用IO判断简单了不只一点,还有现成的程序;不过要是弄出来,好用没什么问题就发上来

网友D:
用中断不是更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中断不是更简单吗

多年前做过IO判断和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