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锂充电器电压是否高了点

楼主(2022-01-19):
网上买的给4串两并铁锂电芯充电的充电器,标称14.6v2A,实则14.82V,电压是否高了点,要退换货嘛。

网友:
14.82/4=3.7V不算高,有的保护板单体到3.85V才动作保护。

网友A:
标准的三元锂电的单节是4.2V,四节应该是16.8V的截止电压。
四节锂电,你这个充电电压怎么能够把四节电池充满?

网友:
高一点很正常,市电标称220v。实际240v了你要退网吗

网友:
你这个是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由于输出电线还会有压降,你买的这个充电器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我曾经用稳压电源给锂电池组充电,2A输出电流,输出调好电压,发现电池端电压低0.3V,也就是说输出电压调准确,电池端还不到最大电压。线损不仅充电器输出线,还有接插件也会有接触电阻,电池组里边也有电线也会有压降,电池组里边的保护板也有压降。所以你不用担心、纠结输出电压的偏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三元锂电的单节是4.2V,四节应该是16.8V的截止电压。
四节锂电,你这个充电电压怎么能够把四节电池 ...

楼主说的是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磷酸铁锂电池

谢谢提醒,看来我自己有问题了……

网友:
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这是开关电源,不是线性变压器~

高0.22V电就算测量准确,4串电池平摊的话每串高0.055对电池没影响吧况且还有保护板。
目前市场上充电器哪个没有误差呢。我的意思是不要这么矫情。要这样都退货可能要退好多次还不一定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三元锂电的单节是4.2V,四节应该是16.8V的截止电压。
四节锂电,你这个充电电压怎么能够把四节电池 ...

铁锂电池,电压3.2V的,不是三元锂电。

网友:
电压有点高,单节一般3.6最高了,高了对电池不好。四串的14.4V充电电压合适。

网友:
基本上所有的充电器电压都设计得高一点。考虑经过输出线会有压降

网友:
充电初,中期电流大,电线压降也大,充电后期电流越来越小,电线压降也相应减小,如果充电器输出电压过高,充电后期到充电结束这个时间段,加到电池上的电压就有可能超了,是会对电池不好的。当然超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的万能表准吗?多找一块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