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移动硬盘鼠标右键没有弹出菜单选项

楼主(2022-01-19):
我的2TB固态移动硬盘鼠标右键没有"弹出"的菜单选项,是不是可以直接从usb口拔出?请教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从来都是直接拔。

网友:
是不是做过鼠标右键优化,外接USB外设应该都有弹出选项,鼠标右键没有可以看看屏幕右下角有没有USB外设提示

网友:
不是说直接拔出,数据容易损坏或丢失的吗?有没有朋友碰到过损坏或丢失数据的?

网友:
桌面右下角托盘里看看有没有安全删除设备的选项

网友:
有时候电脑跟硬盘之间还有交换信息的话,直接拨可能会损坏或丢失数据,我记得原来一些老U盘是不支持热拨的,那时朋友从中英买的一些伪劣产品,一拔就烧了。

楼主:
谢谢!右下角有.

网友:
右下角删除设备

网友:
实在删除不了,只能热拔了。如果不嫌麻烦就先关机再拔出

网友(2024-03-01):
应该有右下角安全删除按钮,具体可以百度下,千万不要直接吧,这种操作,有几率损坏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