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游戏掉线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22-01-19):
我用电脑玩网络游戏,启动电脑后必须重启一次,不重启一次电脑就中途掉线,游戏设置也没有了,每天第一次启动电脑后必须重新启动一次,之后再上游戏就不会掉线,重做系统多次了,不能解决,请教各位大虾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另外有时候会找不到键盘,把键盘重新插一次就可以了,请教各位大虾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同一个路由器下笔记本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加一块独立网卡测试看看

网友B:
重做系统多次,是重装了还是恢复了备份,或者一直用有问题的ghost版本安装,那是搞不定的,毛病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做系统多次,是重装了还是恢复了备份,或者一直用有问题的ghost版本安装,那是搞不定的,毛病还在

是重做系统,都是网上下载的g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块独立网卡测试看看

目前手头没有独立网卡。我来找一块试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C:
还是找一个16GB的优盘 微软中国上下载WIN10启动工具 做一个系统盘 然后淘一个5块钱的激活码比G版系统安全
怀疑是你安装的G版系统被精简了网络服务 设置成定时上网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一个16GB的优盘 微软中国上下载WIN10启动工具 做一个系统盘 然后淘一个5块钱的激活码比G版系统安全
...

怀疑是ghost系统过度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ghost系统过度优化,

试过多个版本的g版 都有这情况 有时候是不定时掉线  重启后基本不掉线 目前怀疑 主板 或者 网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多个版本的g版 都有这情况 有时候是不定时掉线  重启后基本不掉线 目前怀疑 主板 或者 网卡有问题

有没有怀疑过网线或者路由器

网友:
不是硬件就是驱动有问题,这个情况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B:
前段时间折腾下载机,那个raid卡不兼容很新的win10,用win10 ltsc 2015,能用,但是连接数一多,就断网,我都通过远程桌面操作的,所以远程桌面也就断了,换win10 ltsc 2016就没问题。

网友:
感觉现在电脑太多玄学了,没有经验的话也只能排除法先排除软件的问题再排除硬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折腾下载机,那个raid卡不兼容很新的win10,用win10 ltsc 2015,能用,但是连接数一多,就断网,我 ...

谢谢 我换个版本系统看看 一直在网上下载的g版  有没有哪个下载系统比较纯净一点的网站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换个版本系统看看 一直在网上下载的g版  有没有哪个下载系统比较纯净一点的网站介绍一下 谢谢

www点itellyou点cn

网友D:
也许电源里的电容怀孕了,有时也会有类似异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电源里的电容怀孕了,有时也会有类似异常现象

谢谢 我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