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y3gt 5z2p电压问题

楼主(2022-01-19):
5y3gt 5z2p电压问题
我有一个上海155A的收音机。用的是5u4c的整流管。
但5u4c。5y3gt。 5z20都是5伏电压的灯丝。
为什么变压器次级电压是6.3伏。
这6.3的电压对5伏整流管的灯丝寿命是不是有影响。
哪位大神解惑哦。。。。。。。。。。。。。。。。。。。。。

网友A:
对照电路图检查一下,是不是灯丝电压接错或者是换过牛了。

网友B:
这种收音机的变压器应该有单独的5V绕组,不会与6.3V混用的。

网友C:
5Y3整流管是直热式管子,灯丝就是管子的阴极,有很高的电位,不可能和其它的管子共用6.3V灯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电路图检查一下,是不是灯丝电压接错或者是换过牛了。

谢谢大神,我弄明白了,是有两个灯丝电压,一个5伏,一个6.3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5Y3整流管是直热式管子,灯丝就是管子的阴极,有很高的电位,不可能和其它的管子共用6.3V灯丝。

谢谢你了,我找到了,两个灯丝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收音机的变压器应该有单独的5V绕组,不会与6.3V混用的。

是的,我弄明白了,两个灯丝电压,开始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