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3610D频率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2-01-20):
前段时间买了几套SC3610D准备集成到我的调感收音机上面,昨晚板子装好了,通电AM/FM都能显示默认频率,电路应该没问题,但接到调感收音机上就不正常,难道是我接错地方了吗?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这是焊接好的

这是调感头大概的原理图

FM接7358的8脚,显示如下,调频率也不怎么变化

AM接7640的3脚,显示通电时的默认数字,调频率没什么变化

网友A:
好像是应该将AM/FM的本机振荡信号放大后,再送入SC3610D显示。

网友B:
用个3-5P的电容接7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3-5P的电容接7脚试试。

我是用100P的,7脚也试过不行

网友B:
100p会参与谐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应该将AM/FM的本机振荡信号放大后,再送入SC3610D显示。

看规格书本振电压就是电源电压,信号应该很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p会参与谐振,太大了。

多谢,晚上改电容试一下

网友B:
信号直接进入3610可能不行,像2楼所说,应该有放大缓冲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直接进入3610可能不行,像2楼所说,应该有放大缓冲级。

意思是我的接线没错,只是少了放大级吗

网友C:
楼主看一下问题是不是出在第一张照片上C7、C8没有安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我的接线没错,只是少了放大级吗

好像SC3610D最小信号输入峰峰值200mV才行。看楼主的应该是用的感调头,信号强度不加放大应该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SC3610D最小信号输入峰峰值200mV才行。看楼主的应该是用的感调头,信号强度不加放大应该可以。

我是成品机拆的3610    am显示正常,  vkjmmy老师指导  am串 1p电容  , fm  暂时不会用  不知道 怎么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一下问题是不是出在第一张照片上C7、C8没有安装。

这两个电容规格书有些应用电路没有装,应该不会影响,毕竟能显示,只是频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成品机拆的3610    am显示正常,  vkjmmy老师指导  am串 1p电容  , fm  暂时不会用  不知道 怎么 ...

32脚接地就是FM

网友:
好的   谢谢      我的 这个    凯迪拆的     还有一个脚  量程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提供一款DSP收音机中SD3610D接入部分的资料供楼主参考: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热情帮助,问题已经找到了。是C3,C4电容错装成了103P的,手上没有100P的换成33P也可以。也就是FM接CD7358的7脚,AM接CD7640的3脚就行。

这个LCD的可视角度比较差,6点钟方向看比较清晰,垂直和其他角度就看不清。

高分辨率FM的高低频率显示

高分辨率AM的高低频率显示

低分辨率FM的高低频率显示

低分辨率AM的高低频率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热情帮助,问题已经找到了。是C3,C4电容错装成了103P的,手上没有100P的换成33P也可以。也 ...

请问楼主:

这款显示屏,直视效果差,只能60度角看,字迹才清晰,这个问题你是如何解决的?

先谢了!

俺今天也折腾了几个,都能点亮了,

同时特地制作了一款接插件版本

用来以后方便替换显示屏的背光偏振贴纸和检验替换的效果,

这个社区里,看到过有个网友专门玩显示屏修复的文章,准备仔细看看他是如何把显示屏偏振贴纸搞妥了,

估计是背光偏振贴纸老化了(用手指捏住芯片,显示屏字迹很亮和清晰,说明液晶显示屏没有问题)

SC3610D接插件版

SC3610D接插件版

网友:
找到了社区里的修复心得文章,供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40379

网友:
今天上海出大太阳了!

光线强度极大!

俺再以90度直角入角,正面看了显示屏,基本可以看清字迹了

这揭示了,这款显示屏的弱点在于:

显示屏反光贴纸老化!

反光能力减弱,只有强光才能把液晶屏的笔画,反射出来!

如有懂行的,请给个提示!

一起把这款网购显示屏的显示潜力

给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