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30主导轴电机不转,想请教这方面的行家?

楼主(2022-01-20):
一台旧松下G30录像机主导轴电机不转,用AN3822K换了原主导电机驱动集成块6432s,仍然不转,请教行家们,该怎么检测?发现很多老录像机的毛病都是主导轴电机不转,大部分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很想解决,矿坛藏龙卧虎,特来请教,谢谢。

楼主:
这台机子的原状态是这样:可以进盒,进盒后自动上带,但磁带加载到位后,磁鼓不旋转,磁带也不转,就是主导轴不动,磁鼓不转,然后就退载,磁带不能收回磁盒里。

功能状态显示正常,比如播放、快进、倒带的符号显示都有,都正确,系统控制看来无碍,就是因为主导电机没有转动,不能播放、快进、倒带。

由此判断是主导电机不转,检查了主导电机驱动集成块,发现多脚电压不正常,如13脚应有5V供霍尔工作电压,此时只有1V,于是找了一块AN3822K换了原主导电机驱动集成块6432s(因为代换资料上声称此两集成块可以互换),但换后仍然不转,且1、3、23脚三个电机线圈的输出脚竟然有各13V左右的电压,似不正常。

于是先查13脚5V供电太低的原因,后来发现此5V由电源膜块STK5338的2脚电压供应,现电源块2脚只有1V左右,因没有电源膜块代换,将5338的3脚6V电压,通过一个二极管搭在2脚,借用5V电压,得4.8V左右电压供其使用,有了这个电压后,进盒后,磁鼓电机正常旋转了,没有这个电压,磁鼓则不转,可见,电源膜块STK5338的2脚电压5V,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电压。

现在的问题只剩下主导电机不转,而只知主导电机驱动集成块(AN3822K换了原主导电机驱动集成块6432s)的工作电压有2组,一组是14V(24脚),一组是电机霍尔工作电压5V (13脚)都有了,其它脚正常电压是多少?手头没有G30主导电机驱动集成块(AN3822K换了原主导电机驱动集成块6432s)的正常工作电压参数,因此,无法判断现在的AN3822K是否工作正常?希望有G30电路l资料的行家请提供一下,也请希望提供维修思路。

谢谢!

换上了AN3822K

换上了AN3822K

原来的6432

原来的6432

网友A:
录像机磁鼓通常在录像带加载时就已经旋转,如果磁鼓故障转不了轮不到主导轴电机动作CPU就执行退载动作,如果磁鼓运转并在磁带完全加载到位此时主导轴会拖动磁带左右运转一下进一步检测,完全正常后机器才进入待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像机磁鼓通常在录像带加载时就已经旋转,如果磁鼓故障转不了轮不到主导轴电机动作CPU就执行退载动作,如 ...

原来磁鼓不转是因为电源一路5V不正常,只有1V,后借用了一路5V电压供给,进带时磁鼓已旋转,但主导电机仍不动。三秒后退载保护。

快进和倒带都是主导电机负责的,也不行,执行时有机械(锣线管)响,但电机不转,问题在主导电机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磁鼓不转是因为电源一路5V不正常,只有1V,后借用了一路5V电压供给,进带时磁鼓已旋转,但主导电机 ...

完成加载后关键是CPU出来的主导轴电机运转指令(5伏电压)是否送到主导轴电机驱动板上,如果有说明主导轴电机问题,如果没有就得检查加载是否到位、机芯送往CPU的位置开关组件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成加载后关键是CPU出来的主导轴电机运转指令(5伏电压)是否送到主导轴电机驱动板上,如果有说明主导轴 ...

谢谢指点,这个应进一步检查。看看11脚有无控制中心送来的启动信号:11脚将有中、高、低三个信号,分别是正转、反转、停止信号。谢谢指点,看情况再报告。

主导轴BA6432驱动块,除了14V和5V工作电压外,还有好几路关键控制电压,少一路主导电机都不转,这些待详细资料到手后再一一检测。

网友:
检查一下状态开关,拆下来清理一下

网友B:
用牙膏擦亮加点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牙膏擦亮加点润滑油

状态开关检查过,也喷了油,从工作状态看,似正常。录像机检修中有个经验,就是怎样判断一个录像机状态开关正常?就是看多功能显示屏显示,若各功能随按键有相应正常显示符号,如按下播放,有播放符号显示,但却不播放走带,是主导轴有问题。下图是G30机芯底部图,箭头所指就是状态开关吗?看这图真有机电之美的晕昡,也正是如此复杂和精妙的机电控制,方引得多少好手竞折腰!

红色箭头所指就是G30状态开关吗?

红色箭头所指就是G30状态开关吗?

网友B:
好老的机芯了,这种皮带加载的机芯,皮带容易老化变长,还是G系列机芯好用,尼龙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老的机芯了,这种皮带加载的机芯,皮带容易老化变长,还是G系列机芯好用,尼龙带,

是的,尼龙带基本不老化。g30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的机型。但据放像厅老板反映,G30是当年专业放像营业中最耐用的机子。后面的L系列不如它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6432s。。。。。。。。。

非常感谢资料提供。
从山西候老师处获得相关几个图纸资料,发此共享。

楼主:
根据侯老师的资料,将对G30的主导轴驱动电路进行实测,并先将隐患部位进行清理,如状态开关拆开清洗。后续结果,容当续告。

g30的状态开关,已清洗上油

g30的状态开关,已清洗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