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启台式电脑都要自行安装51星变游戏如何处理

楼主(2022-01-20):
每次开启台式电脑都要在程序里删出它,有没有办法处理。

网友:
其实许多修复的方法都不如重新安装系统,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删除不彻底,找不合理的启动项,有好几个位置,

网友A:
360试试吧  只有l m软件才能对付流氓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试试吧  只有l m软件才能对付流氓软件

是360啊,谢谢。

网友B:
这个应该属于流氓软件,可以找到关键字在注册表里删除就不会再出现了,也可用杀毒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属于流氓软件,可以找到关键字在注册表里删除就不会再出现了,也可用杀毒软件试试

在注册表那里删除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注册表那里删除哦?谢谢。

微软徽标+R键启动运行,输入regedit  回车,进入注册表,先点开文件然后导出注册表备份以防删错可以恢复,然后在编辑里找到    查找,然后输入关键字    回车,查找注册表里的选项,然后删除,然后按F3继续查找,删除,如此重复,一直到注册表里再找不到这个软件的选项就OK了

网友:
就是熟悉的内行肯定能快速搞定,不一定能彻底清楚流氓残余。

我是外行,我就会重装个干净系统,现在的硬件配置没多少分钟就OK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重装系统了吧,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2022-02-19):
重装系统吧。它只是个傀儡,出现这个情况后台很可能还有其它看不到的东西在做怪,还是重装好一点。

网友C:
用360,拦截别的流氓软件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60,拦截别的流氓软件还可以。

是360啊,链接网的

网友:
凡是想在电脑里安装其他软件的杀毒软件都不行,动机不纯了咋能搞好呢!找个纯杀毒软件试试

网友:
找内行处理起来很简单,重装系统很简单但也是是损失最大的处理办法能不重装尽量不重装。

网友:
用360重装系统全盘杀毒一次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吧,搞不好原来的系统也不纯净。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处理办法就是重装系统。

网友:
火绒安全 软件 处理启动项 连根删除即可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文件粉碎、进注册表删除了,还是不定时的自行下载安装鲁大师、手机模拟大师等一大堆,现在还找不到真正的后台,明天用火绒试试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用流氓360卸载,看他有多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