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派型衰减器设计程序

楼主(2022-01-20):
/*****************************
    for attenuator design.
    file name is att.c.
    by cxd.  2021.9.11
******************************/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lib.h>
int main()
{
        float  a, z0, k, r1, r2;
        printf("parallel type attenuator design.\n");
        printf("input a(dB), z0(ohm)\n");
        scanf("%f %f", &a, &z0);
        k=pow(10, (-1)*a/20);
        r1=(1+k)/(1-k)*z0;
        r2=(1-k*k)/(2*k)*z0;
        printf("\n r1=r3=%f ohm, r2=%f ohm\n\n", r1, r2);
        /*printf("\n press any key to exit...");
        getchar();*/
        system("pause");
        return 0;
}
/*10:28 2021/10/5*/

网友:
其实直接放个excel表更让人放心

楼主:
可执行程序打包

网友:
楼主说说程序的功能嘛!可能我太白。。。。。

楼主:
并联型衰减器的电路如图所示.程序根据输入的衰减db数及电路特性阻抗计算衰减器的三个电阻值.

网友:
我记得有一个软件是输入你要的20K 或者50K 电位器值,然后就出来一个各档电阻表。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我还没学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