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08-1表10K档调零与15伏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2-01-20):
最近在折腾一块老108表,功能还可以。它的10K档调零差一点点就归不了,但总算可以。有一天突然发现它归不了零了,偏出去,差一丢丢。百思不得其解,没动它哪里呀。10K档那颗炭膜,R23,各种图纸上都是106K,测量没问题。刚好手头有一颗110K的,也是108表10K档拆下来的,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换上去,就可以归零了,对测量也好象没有影响。
但总觉得应该不对。
折腾间,发现用的不同一个电池,指针满偏位置不一样,我才觉得是不是电池问题。
原来,我的15伏电池,用的是5粒2025钮扣电池串起来的,电压都不会低于16伏。有一个是16.5左右,有一个是16.3左右。用电压足的这个,就会归不了零,小那么一点的,就可以。
设想,按所有老表K档15伏的设计,用这个电压的电池,是否是不妥当的呢?

网友A:
表的调零电位器超出了你给定的电池的电压范围,如果想用的得劲,改换更大的电位器改造一下即可。

网友B:
“电压足的这个,就会归不了零,小那么一点的,就可以” ,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

按理,短路表笔,电池电压越高,电流应该越大,表头分到的电流也会越大,指针应该更容易偏转到0位。如果表现出电压高的反而不能偏转到0位,则应该理解为该电池组的内阻偏大,短路表笔后,输出电压反而不如空载电压低一点的那个电池组。

楼主可以用其它的表,测量一下短路表笔时,两电池的实际输出电压是否符合以上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足的这个,就会归不了零,小那么一点的,就可以” ,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

按理,短路表笔,电池 ...

是我表述有误。是电压大的会偏过头,调不回去。这样看应该是问题不大了。我用回标准15伏叠层,老旧,刚刚15伏,回旋余地则充足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的调零电位器超出了你给定的电池的电压范围,如果想用的得劲,改换更大的电位器改造一下即可。

绕线可调电阻,手头的都是1.9K的。不然肯定会折腾一下。

网友:
麻烦用您的108-1的表交流档250v测量家里的220v电压,看表针有没有过冲以后摆动几下才在正确位置停下?还有就是在交流电压档测量完毕后表针快速撞回到负的位置而且感觉表针被粘住了0.1秒才回到0的住置?我的就有以上问题,而且仅限于交流电压档有以上问题,其它档位都正常。

网友C:
把那只与调零电位器串联的电阻(该电阻与电位器串联后再与表头并联)减少一些阻值,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比较方便的做法是并上一只合适的电阻。

这样改,会很轻微地影响x1k档的准确度,其他档不会有能分辨出来的变化。改了后,复核一下x1k档即可——看看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的话还可以恢复原状。

网友D:
正常不过,内阻问题,老旧的15V叠层电池内阻很高的,欧姆档设计时考虑了这个内阻。5节2025锂电池内阻低很多,调零电位器补偿不回来。
MF12之类的大型表,有的会配一个假电池,里面就一个电阻,方便用户用稳压电源来给高阻档供电。

网友:
电压(电动势)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15V叠层电池新的时候电压也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不过,内阻问题,老旧的15V叠层电池内阻很高的,欧姆档设计时考虑了这个内阻。5节2025锂电池内阻低很多 ...

受教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只与调零电位器串联的电阻(该电阻与电位器串联后再与表头并联)减少一些阻值,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

受教!我会去尝试一下。
我也可以忍受仅剩一格的回旋余地,当它是正常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