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量问题

楼主(2022-01-21):
一台上海两波老机(杜鹃721),音量电位器从一开到最大,都是大声,关不小。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无断线,不知道是否碳膜接端不通

万用表RX1K档就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A:
电位器接地端断,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接地端断,测量一下

谢谢 搞下先

网友B:
再有就是碳膜接地端老化开路。

网友C:
音量电位器碳膜接地端开路或者接地断引线掉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量电位器碳膜接地端开路或者接地断引线掉落。

查了无断线,不知道是否碳膜接端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有就是碳膜接地端老化开路。

看了碳膜上有个两铝质芯穿到外壳接片上,如开路怎处理?

网友:
换个电位器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碳膜上有个两铝质芯穿到外壳接片上,如开路怎处理?

电位器里面空间太小,目前没什么好办法。

楼主:
同体积,别的国产机都可互换吧?要同k数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体积,别的国产机都可互换吧?要同k数么?

最好换同K数的,因为电位器的阻值关系到中放的下偏置及检波负载。(超外差机型)

网友D:
阻值差不多的都能直接代替,比如4.7K的,你用5.1  K或者10K的就能直接代替,22KQ的你用47K的都可以,不需要调整其他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值差不多的都能直接代替,比如4.7K的,你用5.1  K或者10K的就能直接代替,22KQ的你用47K的都可以,不需要 ...

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换同K数的,因为电位器的阻值关系到中放的下偏置及检波负载。(超外差机型)

偏值还会影响其他?不懂

网友:
换个新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