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17t直换fu32

楼主(2022-01-21):
才接触胆机,是因为捡了一些管子,这不管子没花钱,卖配件花了多少钱啊, 我买的是fu32的套件,但是我捡得最多的是fu17t,有二十好几个,前面爬了几天,后面自己对应把fu32换成fu17t,经过我的验证可以正常出声,声音比fu32大,从功率计上面看的话,fu32整机40瓦,fu17t整机30瓦,声音什么的就听不出来了,权当玩耍

楼主:
引脚对应图

网友:
这对管子换着玩一下挺好,都是双胞胎

网友:
FU-17的国外同类型号QQE03-12,被德国厂家AUDIO VALVE做功放使用。

网友A:
可以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没问题。

海版 这个在不改动任何原件情况下,为什么上fu17t功率计显示消耗功率30瓦,但声音比上fu32,功率计显示40瓦声音大呢?

网友B:
FU32的灯丝功率比FU17正好大一倍,恐怕这就是代换前后整机功耗差异的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32的灯丝功率比FU17正好大一倍,恐怕这就是代换前后整机功耗差异的主要原因。

谢谢指导!

网友:
声音大,是放大器的增益高,在一定条件下,与放大器功率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版 这个在不改动任何原件情况下,为什么上fu17t功率计显示消耗功率30瓦,但声音比上fu32,功率计显示40 ...

是的,灯丝功耗也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