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水PAK20-36A电源求助

楼主(2022-01-21):
标的输入电压85-132v,有人说可以直接上220v,没敢贸然通电,哪位朋友有经验麻烦指点一下,能不能直接接220v,还是需要改动?

网友A:
要改跳线,记得好像是拆掉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跳线,记得好像是拆掉跳线

是这个位置吗?

网友:
应该是的,几年前我有台这型号,具体情况忘了,跑下线路就清楚了。

网友:
楼主这电源多少米啊,电压低了点,30V就漂亮了

网友B:
正好最近也搞过一样的电源,看图片,已经跳到200V了。两个跳线分别是主模块和辅助模块,现在可以直接上220V了
其实菊水、建伍电源都是这样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最近也搞过一样的电源,看图片,已经跳到200V了。两个跳线分别是主模块和辅助模块,现在可以直接上220V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