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笔大小的LCR...测试镊子DT71

楼主(2022-01-21):
镊子式测试仪,国内品牌不少,但是多数只能测试电阻、电容和二极管,优利德有一款UT116A可测直流电压,还没有见到测电感的。网上搜索,有进口的笔式电桥卖价要两千多,再就是这款测试镊子DT71,最低四百元之内可以买到。网上的评测还不少,几乎都是正面的。几天前下单买了一只,昨天收到,随手在元件盒里找来元件测试,感觉不错,值得买一款!

网友:
这个测试仪除了显示屏小一些,使用倒是非常方便,不知价格几何?

网友:
好像没有副参数,串联等效电阻 并联等效电阻 Q值 D值,频率和测试电压估计也不能选
这种测试没啥意义,晶体管测试仪级别

网友:
看过介绍,确实方便一点

网友A:
镊子型LCR对于现在的贴片元器件真的很好用,我前些日子也看过这个,特别是镊子的机械部分设计很巧妙,比那种直接用PCB板做镊子固定在主板上的要灵活很多,我最近在做的镊子LCR表镊子部分就是仿照他这个设计,只是做不了这么小,也没磁铁来当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镊子型LCR对于现在的贴片元器件真的很好用,我前些日子也看过这个,特别是镊子的机械部分设计很巧妙,比那 ...

那个磁铁弹簧手感不错,力度与常用的镊子差不多。我用优利德UT116A手感就很差,连续使用就感到费力,优利德这款自动关机时间太短又不可调,你在使用中稍微停顿一下它就关机了,你又得重启、设置。自动关机的仪表,最好能够设置不同关机时间,或者设置成自动或手动关机,持续时间太短就会频繁的关机,感到很讨厌!优利德UT116A用的是两节七号电池,测量了一下耗电小于3毫安,用不着担心费电!

资料中好像没有称这款镊子是电桥,所以不能与电桥等同,专业的测试需要专业仪表,这就类似万用表或晶体管图示仪测试三极管。

在线测试,被测元件不是单独存在的,还有与之串联或并联的,难得有什么仪器能够自动剔除电路中其他元件的影响,能够做到的是,操作者对电路有些熟悉,能够大致了解元件的组成情况,因此还是可以估计出很多元件的正常与否。

现在接触的都是贴片元件组成的电路板,顺手的仪表会令操作事半功倍!

网友B:
刚刚看看淘宝这镊子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看看淘宝这镊子不便宜。

网上比较了一下,价格从188元到3800元不等。泊来的东东,店家自由定价!不过从网上找到的有关资料,据说是60美元,折算成人民币400元左右吧。

网友:
某论坛一直在DIY啊,各种电桥的,我前段时间也想搞一个这种,后面看了原件太多用的也少就放弃了

网友:
我也自己搞了一个镊子LCR测试,见下图品,LCR板子去年购于隔壁,自己做了一个有机玻璃的外壳和测试夹子,夹子是购于本坛的塑料镊子改制的,测试四线一直连到测试点端位置。
这个测试仪看起来体积稍稍有点大,显示的屏幕还是很清楚。手感也不错,一个手就可以操作。
图片是测试百分之零点五误差的2千欧电阻显示的数值。
可以在线测量电容器,所以修理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另外还有低频信号发生器和单独电解电容测试功能。

网友:
精度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就是这个价格,有点儿咋舌。400买个普通的lcr不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比较了一下,价格从188元到3800元不等。泊来的东东,店家自由定价!不过从网上找到的有关资料,据 ...

看网站,这个应该是做小示波器那家做的,不是国外的。

网友:
立刻败家了一个,我有一大大大盒子混装贴片件,贴片机下收集的,大概10斤,有时间分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