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直放鸡子的音质比外差鸡子来得优美?是不是这个缘由?

楼主(2022-01-22):
俺在读小学的时候,装响过2管和4管来复鸡子,音质听着很舒服,

在这个网络社区里,也看了许多网友制作的来复直放鸡子的视频,音质还确实很好!

那么相对复杂的外差鸡子的音质,好像比直放的鸡子来得差了点,而且是个普遍的现象

俺的感觉是:

问题出在外差鸡子的变频电路上!

在混频+变频电路里,对于本振+变频电路的要求非常高

如果这个电路搞得不佳

变频后的颠台载波信号,可能会变了味(音频包络线被扭曲了!)

是不是这个原因,请高手们解惑答疑!

网友A:
因该是后面的中周将带宽变窒小了,双调谐好听就是带宽较宽

网友:
这是真的,为啥我不懂

网友B:
来复式直放机,如果用仪器来测试的话,失真其实很大。可能是来复机本身的失真给音质染上一种特别的味道,更讨好人的耳朵,音质听起来就舒服。虽然变频电路工作在非线性状态,但由于输入信号的幅度极小极小,不会产生包络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该是后面的中周将带宽变窒小了,双调谐好听就是带宽较宽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复式直放机,如果用仪器来测试的话,失真其实很大。可能是来复机本身的失真给音质染上一种特别的味道,更 ...

谢谢解惑答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复式直放机,如果用仪器来测试的话,失真其实很大。可能是来复机本身的失真给音质染上一种特别的味道,更 ...

言之有理!

对于鸡子的制作,力求通过鸡子把发射台的信号

忠实地、原汁原味的还原出来!

至于听感,是个感性的玩意!

80年代玩过喇叭箱,买过一个功放,用日本SANYO的STK465集成块(老上海知道:上海延安路中路,上海音乐厅对面有个大名鼎鼎专卖音响器材的达峰营业部)

制作的,要加人民币:270块。

自己叫小木匠炮制了一对两分频喇叭箱(低音是上海飞乐8寸橡皮边喇叭,高音喇叭,通过挂号信,邮购了广东的银迪4寸喇叭)

用7层进口机制板,做了喇叭箱的箱体。

这款喇叭箱是根据好像是:

《无线电与音响》这本刊物里

赵丽娜的文章制作的。

里面十分强调一个所谓倒相孔,为了这个塑料倒相孔

让朋友把他工厂里的国家财产,一对7公分口径的塑料管子

给顺手牵了出来

为了搞定吸音材料

把一件廉价的定型棉制造的滑雪衫给拆了!

对于可听性这个东西,日本功放强调高音,

欧洲的讲究原汁原味,

而北美洋鸡佬讲究低音的浑厚!

统而言之:

俺认为

原汁原味的还原是最好滴!

功放里添油加醋的东西,

核心点:

掩盖了高难度的,还原度力不强的瑕疵!

好比80年代风靡大上海的

香辣蟹,

只有人造的香精味+廉价的辣椒辣子味!

真正的蟹味,无影无踪,

原来是用臭蟹烂蟹炮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外差接收的变频,分“振荡”和“混频”两部分,三极管混频器的“1dB压缩”电平在10mV左右,对于远低于10m ...

谢谢高手的答疑解惑!

楼主:
在安装第二台单调谐外差鸡子的时候,产生了直放式的音质好于外差式鸡子的这个感性的认知

当时鸡子装好后,声音相当的好,央台540KC台的声音杠杠滴!

蛋是朝上选台,鸦雀无声,

把手指搭在双联的振荡连,540KC的颠台声,没有消失

经验告诉俺,本振没有起振!

当把本振重新绕后,电路起振了,整个中波段都能覆盖了

而原来非常好540KC的央广台的音质,却不如本振没有起振前那么好听了.......

------------------------------

通过各位高手的指点,俺明白了超外差鸡子音质略微变差的缘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来复式直放机,如果用仪器来测试的话,失真其实很大。可能是来复机本身的失真给音质染上一种特别的味道,更 ...

不能说幅度小就不失真,如果不失真就不能变频了,看这个电路,小信号照样非线性《一个2倍频的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933284&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说幅度小就不失真,如果不失真就不能变频了,看这个电路,小信号照样非线性《一个2倍频的电路》
htt ...

谢谢指点!

网友E:
当你觉得直放机音质好时,它就已经比超外差机子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你觉得直放机音质好时,它就已经比超外差机子好了。

确实!

音质胜过俺安装的外差鸡子,

蛋是!:

灵敏度、选择性,俺保证把直放鸡子

打得满地找牙!

注意:

音质是个感性的玩意哟!

网友F:
住在电台附近的话,用矿石机听那真是原汁原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住在电台附近的话,用矿石机听那真是原汁原味了。

如假包换!

高保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