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仪ZTY万用表,可以做为修理收音机的信号发生器吗?

楼主(2022-01-22):
它有一个信号输出档位,5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2000、3000、4000、5000赫兹,共15个频率输出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超外差收音机中波中频是465kHZ,调频中频是10.7MHz,这个表的频率不是连续的,没有这两个频率,调试超外差还是有欠缺的

网友B:
啥型号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超外差收音机中波中频是465kHZ,调频中频是10.7MHz,这个表的频率不是连续的,没有这两 ...

用1000HZ做音频信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型号的表?

ZTY.

网友(2022-03-10):
修低放可以,中放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