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的木壳是如何做到耐温、耐久和阻燃的?

楼主(2022-01-22):
功率管是几瓦十几瓦的灯泡,管顶以上区域空气温度极高,木壳局部温度也高,木壳会有温度应力的。

为啥几十年了,木壳没有因为温度应力翘曲开裂?

木材被高温烤的部分和没有高温的部分,含水率能一样?含水率不均匀,为啥不翘曲?

局部高温部位的木壳油漆为啥几十年也没明显变色?

为啥很少听说木壳燃烧的?照理说,木壳还是挺易燃的啊

我不懂木,但是我仔细观察了,貌似木壳基本不会是全实木,难道玄机出在材料和工艺上?

大家来聊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灯711-2机箱顶板是双层的,有个锲形空气层,有效保护了顶板受热变形开裂。

我也是准备这么回答的,不单单红灯711,熊猫、上海广播器材厂、美多、南京红叶等品牌木壳机型在盒子顶部下面还有一层三合板斜板,除了导流热空气从背板排出,还能利用契型空气隔热防止热辐射。也就是说,假设变形,隔板承受了大部分。上海144则用斜铝盒子挡住发热最大的整流管和低放管的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层板工艺,不考虑环保的情况下,多层板木制部分含水率低于9%,充分涂胶后即不必考虑耐热耐候。因为那时候 ...

太牛了,就这回复,起码=二级教授

网友A:
红灯711-2机箱顶板是双层的,有个锲形空气层,有效保护了顶板受热变形开裂。

网友C:
灯泡为发光,热辐射大,电子管不同,灯丝外面有阴极,阳极,热辐射小。

网友B:
多层板工艺,不考虑环保的情况下,多层板木制部分含水率低于9%,充分涂胶后即不必考虑耐热耐候。因为那时候多层板胶是脲醛胶,涂漆是酚醛漆,性能都非常好。缺点是都是甲醛的合成树脂,现在这种工艺由于甲醛排放问题已经被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泡为发光,热辐射大,电子管不同,灯丝外面有阴极,阳极,热辐射小。

能量守恒,总之这些热能不可能憋回去,反正都是在机壳内排放了

网友:
如果上世纪木材厂制的“多层板胶是脲醛胶粘合,”我的大中国厉害了。
我看是管子与木壳保持距离,整机注意通风散热。板材当然要挑好点的。

网友:
电子管与木壳间有空间,底部和后部都有散热孔,形成自然散热气流。当然木材工艺也不错。

网友:
木壳并不耐久,在南方一般十至二十年内,就基本完蛋了。现在存世的电子管收音机,都是黄河以北地区留下的。长江以南的基本没剩下。

网友:
突发奇想。

网友:
电子管的热量不能和上百瓦的灯泡去比。普通六灯机只有整流管6Z4和音频放大的6P14或6P1比较热点。电子管收音机的木壳一般都有足够的空间散热。

网友:
家用電子管最熱是6080吧,才有12.6瓦,加屏耗發熱也不會超過25瓦,這功率焊晶体管也只是剛剛的,怎燒到木材?這還未考慮中間的空气對流。

楼主:
大家一致认为电子管的热量不足以引发木壳状态变化,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711-2机箱顶板是双层的,有个锲形空气层,有效保护了顶板受热变形开裂。

我说呢,我就发现红波269的天花板不是平顶,斜的。原来大有玄机

以前结力课算框架内外温差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遇到收音机壳我也感觉可能会有点讲究,果然啊

网友D:
电子管机壳最受热的部位是顶部,所以木机壳为了隔热,大部分木机壳顶部都设计成双层,而且留出来通风口,有效的阻挡了机内热量直接烘烤机壳顶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机壳最受热的部位是顶部,所以木机壳为了隔热,大部分木机壳顶部都设计成双层,而且留出来通风口,有 ...

和盖房思路完全一致,在构造上采取措施隔热。

观察您的图,貌似顶板也没用实木,这算在材料上采取措施。真有趣。

网友:
一般不会燃烧,温度都不够燃烧什么,除非短路造成高温烧线倒是有有可能

网友D:
电子管收音机壳绝大部分都是多层板构成,实木板受环境影响非常容易裂,不适合做电子管收音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收音机壳绝大部分都是多层板构成,实木板受环境影响非常容易裂,不适合做电子管收音机壳

我出生晚,请教一下解放前收音机用多层板吗?那个时候有多层板生产吗?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我也不是那个年代的人,我这台收音机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产的,不可能建国后才生产多层板吧,

网友:
烟囱效应来散热  底板处多开孔 和电子管的科学计算分布设计 利用中周外壳来辅助传导散热 散热效果提升 内蒙古 天鹅厂技术处编辑的(收音机设计纲要)介绍过 收音机外壳设计要求介绍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出生晚,请教一下解放前收音机用多层板吗?那个时候有多层板生产吗?谢谢

"解放前"许多年就有胶合板(多层板)生产,抗战期间大后方有“成都胶合板厂”专门制造,为航空事业提供原材料,"解放后"改名“成都木材综合加工厂”俗称木综厂。苏联援建飞机厂批量制造的安二(运五)的蒙皮、部分结构件仍然是胶合板加木头。

楼主:
我反正是一次又一次的被坛里大师们的学识惊呆了太牛了

网友:
胶合板生产设备100多年历史了,“解放”前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