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购进一台录像编辑机 不会操作 还是机器不能用?请懂得的师傅们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2022-01-23):
一插输入信号屏幕就显这个 但是能录上声音 两个声道录得音质都挺好 就是录不上图像

网友:
betacam格式录像机,视频输入必须是模拟信号,清晰度760线以下。

网友:
这东西玩玩可以,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了。

楼主:
谢谢师傅 视频信号模拟的不好找 模拟信号的视频源还有什么

网友:
有些电视机顶盒有模拟的音视频输出,把它接到录像机的输入端试试!

楼主(2022-02-28):
引用 网友A:
要一台放像机,一台录像机对编对录,才能编辑。

不了 我是想象家用录像机那样 录制电视节目 看来又白瞎钞票了

网友B:
去找个AV转RF的盒子就可以了。以前的VCD多的是

网友C:
这个不是VH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VHS吧?

贝塔机 不是VH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个AV转RF的盒子就可以了。以前的VCD多的是

那是不是还要调整频段 频道

网友:
这个磁带您也找不到了。这个机器有用的地方是主导轴马达,以及荧光屏,快关电源也不错,做收音机电源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 视频信号模拟的不好找 模拟信号的视频源还有什么

模拟视频信号不好找?DVD影碟机卫星或者有线电视机顶盒都能输出模拟视频。如果你这机器是NTSC它们输出还能设置成NTSC制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