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哒哒哒地响,是哪里的故障呢?

楼主(2022-01-23):
熊猫T16,音量调到最小,就能听到,音量开大以后,哒哒声并不变大,
就是哒哒哒哒的声音一开机就有,哒哒声大小与声量键无关,一直保持这个大小,象机枪一样

网友:
先排除外界有无电磁干扰。

网友:
如果不是干扰,八成是后极有管子坏了,而你说音量最小就没此噪音,所以干扰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可能是电池电量不足了

网友:
“哒哒声大小与声量键无关”,由此判断,故障应在音量电位器的后面。

网友:
        如果来自机内的话,有点像所说的汽船声,是某个电源滤波电解电容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2-1-23 15:23):
多谢lsw8888加分鼓励。

网友:
从音量电位器向后一级一级断开,断到没有干扰就是前面一级有问题,再继续查。

网友:
上个图纸分析下

网友:
很可能是低频自激,重点检查低放负反馈电路。

网友:
收音机低电量时也会哒哒哒地响,应该先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
按以上介绍的检查后,可用一电解电容分别跨接后级各三极管基级和地之间,声音消失,重点检查该级。

网友:
真实经验,如果是用电池的,电池八成没电了

网友:
AM波段会受开关电源的干扰,如台机电源

网友:
应该是功放级有原件不良,一个个代换也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