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通过电线每米电阻换算成平方mm和awg的工具。

楼主(2022-01-23):
所有参数可以互相转换,工具是我写 。

楼主:
网上买的公牛排插GN-B09,原版是没有线的,线是店家自己加上去的,标称是1.5平方mm*3。拆开看除了地线比较细约0.7平方左右,L,N看上去是有1.5平方。用万用表实测 地,L,N 3米长电阻分别是0.29,0.14,0.16欧。

参考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90343&extra=

用工具转换后其实就等效0.375平方mm。估计是铜包铝线。

网友A:
不要指望用万用表测量微欧和毫欧级的电阻,多高级的万用表也不行,你没办法排除表线,表笔与被测量导体的接触电阻,表笔插头与表插孔的接触电阻。导体的标称电阻是的标准20度时的电阻,不满足这个温度还要换算测量时温度系数,测量时导体的温度再乘以换算出来的温度系数才是导体的实际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指望用万用表测量微欧和毫欧级的电阻,多高级的万用表也不行,你没办法排除表线,表笔与被测量导体的接 ...

你用你自己的方法弄到电阻值再输入bat文件就可以。

网友B:
表的测量精度和标准度虽然不一定高,但同一测量环境下测量不同的线材,尤其线比较长的还是比较容易比较出优劣来的,比如以前帮朋友机械单位里布线,对不同采购渠道来的网线质量不一,用他们的千分尺寸量铜芯线径,再用万用表量各箱约305M长的超五类网络线总电阻,结合线径实测来反推线材材质是否纯铜线还是杂质铜比较容易,后来铜包铝、铜包铁的应该更容易分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的测量精度和标准度虽然不一定高,但同一测量环境下测量不同的线材,尤其线比较长的还是比较容易比较出优 ...

是的,测量100米线的电阻值除以100就是每米的电阻值,如果是1000米就更准确了。这样的方法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赞成3楼。万用表测毫欧级只能定性不能定量。比如千分之一天平,有效数字是最后一位的1/2,我就称2/1000克的东西,误差好几十,定量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