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环双翅膀版本的EL34有些啥讲究?

楼主(2022-01-23):
朋友问我这个版本的管子相关情况,我不太清楚啊,请教各位大师了,谢谢。

网友A:
以前有过4只一套,后来3000块卖掉了。现在涨了不少。感觉声音跟西门子版本的EL34差不多的。那个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过4只一套,后来3000块卖掉了。现在涨了不少。感觉声音跟西门子版本的EL34差不多的。那个便宜不少。

感谢指点。好东西啊

网友B:
河北邢台  邢台平乡的改字管,假管子,自己印制品牌,啥都能印,只要能翻倍赚,白的色泽不对。白的发亮,和昨天刚生产一样。真货颜色是有点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河北邢台  邢台平乡的改字管,假管子,自己印制品牌,啥都能印,只要能翻倍赚,白的色泽不对。白的发亮,和 ...

请教,remark以前的真身是啥牌子的管?

网友(2022-07-15):
我有不少双环的,有两个版本的,粉字特别容易掉    准备配上E88CC做单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remark以前的真身是啥牌子的管?

一般都是翻新,就是用旧管换座然后印字,或者找结构相同的其他管子换座印字,德驴管子早都不生产了,而且都是粉字,哪怕是新的,存了这么多年也会掉一点,印的特别清晰的包假,而且看图片座子肯定是换过

别说这种高价管,就南京牌的国产管,邢台那边好点的拿原本就是南京的,给你加个“专用”,多卖一包烟钱,差点的就有其他品牌的把字擦了印南京的

不过这些玩意都是蒙新手可以,老手一眼就看出来了,毕竟做的太真了成本就不划算了

至于是不是双环什么的,我觉得区别不大,这种东西只是不同时期生产工艺上的小区别,只要管子还叫那个型号,不会有什么区别,就比如好多人推崇6V6一定要是U顶的,说声音更好,这特喵的就是个固定方式的区别,和声音有个蛋关系,我自己各种的都有,实际测试试听,只要是同一个厂家的,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