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П6С固定偏压,换管后运气不好会超板耗?

楼主(2022-01-23):
算了一下,某些板流正误差的管子在250V、12.5V标准条件下板耗已超。

结论:

1.老老实实用阴极电阻产生偏压,还能有点直流负反馈,换正负误差的管子能安心点。

2.如果是固定偏压,或者阴极电阻换成12.5V稳压管,那就每次换管都得测一下板流、算一下板耗,确认安全。

大家是啥习惯呢,直接换管,换后不测?都来聊聊吧

网友A:
40块包邮的6Π6С和30块不包邮的署光6P6选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块包邮的6Π6С和30块不包邮的署光6P6选那个?

我不懂商业。但是,我严重怀疑,管子的参数基本都被商家测定并分类,散户想要廉价获得低误差管子,够呛。

网友:
这个就是固定偏压的弊端,别说换管子,就是不换使用时间长了也是需要调整偏压的

网友:
自给偏压简单省事儿,现代胆机几乎没有甲乙2类的,所以没必要搞固定偏压,要搞也不是不行,但屏流表基本是必须的,否则哪天管子炸了你都不知道

网友:
固偏机换管肯定要重新调偏压啊,所有固偏成品机一定会有偏压表或者监测屏流方案提供。
廉价管商家才懒得测试参数呢,要分也是电子管厂家出厂测试分级,或许商家会把较差等的管子打成上等品卖,那确实会使得商家不测值配对的情况下让用户拿到离散非常大的管子,说实话我怀疑专门卖这些常见的便宜管的商家手里很可能连个测试仪都没有

楼主:
按大家的意思办,非必需,不固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