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换了,6G2声音还可以。

楼主(2022-01-23):
最近完工了FU50功放,最新前置放大用的6J1,信噪比高,但是感觉偏硬,胆味不足。就换了个6G2试试,主要考虑是小七脚,方便。翻箱子还有好几十只6G2,挑了对配对的换上,胆味浓郁,非常好听。缺点是信噪比低了有交流声,又把灯丝改了直流再开机一切完美。

楼主:
这个工作点选的偏高,通常看别人做都是1MA以下的屏流,我这个直接到1.7MA了。

网友A:
抢到了沙发、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到了沙发、恭喜

谢谢,图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工作点选的偏高,通常看别人做都是1MA以下的屏流,我这个直接到1.7MA了。

没事,正好。
没有所谓的“最佳工作点”,只有不同周边参数下的合理工作范围。
这个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正好。
没有所谓的“最佳工作点”,只有不同周边参数下的合理工作范围。
这个点可以。

谢谢版主指点,可以的话,我就不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可以的话,我就不改了。

可以。
电流大些,对减小高频衰减有好处。

网友C:
请问楼主,灯丝直流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电流大些,对减小高频衰减有好处。

谢谢版主,长知识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感觉高频太亮,我就可以降低工作点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灯丝直流电压多少?

这个跟灯丝绕组的内阻,电流,电容大小有关,我这个交流6.4伏,整流后用1500的电容只有5.8伏,换3300的电容就上升到6.1V

网友C:
请教诸位,6.3V交流,桥堆整流,电容4700UF,直流空载8V多,加载两个灯丝7.1V,但灯丝电流不到600MA.这样会有问题吗?6G2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诸位,6.3V交流,桥堆整流,电容4700UF,直流空载8V多,加载两个灯丝7.1V,但灯丝电流不到600MA.这样会 ...

串个电阻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长知识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感觉高频太亮,我就可以降低工作点来调整。

不完全正确,
高内阻的管本身高频特性就不佳,这是弥勒效应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诸位,6.3V交流,桥堆整流,电容4700UF,直流空载8V多,加载两个灯丝7.1V,但灯丝电流不到600MA.这样会 ...

6.3V灯丝可以用直流或交流电加热,允许电压范围(5.7-6.9伏),7.1V有些高,收信放大管均采用氧化物阴极,故在灯丝电压过高时灯丝过热,发射电子的能力增高,但是由于氧化物的剧烈蒸发,过一些时间后反而会使阴极发射能力降低,使阴极很快就不能正常工作,因而就大大缩短了管子的寿命。
你可以串接一只半导体整流二极管,降低0,6~0,7V结电压。

网友D:
请问楼主,推动級用的什么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推动級用的什么管子?

推动要内阻低的,所以用了6J9三接管,可以通用插6J23。

网友:
谢谢诸位,只是电压超标,电流却正常,有点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