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蓝牙传输万用表数椐到电脑

楼主(2022-01-23):
蓝牙无线传输数字万用表测量数椐到电脑 显示、记录

一 原理说明
       从三位半数字万用表双积分AD转換芯片7106取得时钟信号、控制信号送给单片机STC8HlK08、高阻输入运放TLO82,TL082接成比较器解析出门控信号控制单片机计数时钟脉冲个数,这个个数对应着万用表的测量值。表上显示的小数点与7106的A/D功能无直接逻辑关联,万用表换挡开关选中的小数点笔划(点)接低电平(地),小数点显示;没有选中时是几十赫兹的方波,无显示,依此分辨数据大小进位。单片机从串口发数据给蓝牙芯片(从机模式),无线传输给PC机(电脑)的蓝牙模块(主机模式),通过串口送到应用程序实时处理,以大号字体显示与万用表同样的数字,并且用表格记录到EXCEL文件和文本文件。
二 电路图

从机小板6368-STC8H-082

从机小板6368-STC8H-082

蓝牙从机小板PCB.rar (44.7 KB, 下载次数: 263) 蓝牙主-从模块PCB.rar (47.36 KB, 下载次数: 260)
   工程或程序代码
         !!本人的电脑没有安装杀毒软件,请打开文件时杀毒,小心为上。
   D-蓝牙应用程序.part01.rar (540 KB, 下载次数: 301) D-蓝牙应用程序.part02.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66)
moxa-pcomm-lite-utility-v1.6.part1.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70) moxa-pcomm-lite-utility-v1.6.part2.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18) moxa-pcomm-lite-utility-v1.6.part3.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48)
D-8266Wifi应用程序.part01.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70) D-8266Wifi应用程序.part02.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84) D-8266Wifi应用程序.part03.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89) D-8266Wifi应用程序.part04.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80) D-8266Wifi应用程序.part05.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91)
ESP8266安信可Eclipse-c.part01.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87) ESP8266安信可Eclipse-c.part02.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84) ESP8266安信可Eclipse-c.part03.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74) ESP8266安信可Eclipse-c.part04.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65) ESP8266安信可Eclipse-c.part05.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90) ESP8266安信可Eclipse-c.part06.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80) ESP8266安信可Eclipse-c.part07.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66) ESP8266安信可Eclipse-c.part08.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60) ESP8266安信可Eclipse-c.part09.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64) ESP8266安信可Eclipse-c.part10.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86) ESP8266安信可Eclipse-c.part11.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70) ESP8266安信可Eclipse-c.part12.rar (540 KB, 下载次数: 277)

三      家里蹲DIY方式,沒有编制工艺文件手册之类。尽量花最少钱,尽量追求最好效果。手中有DT830、DT9205M、HQ890数字表,都用的7106芯片,可查到的资料多,都相对廉价,拿来改装不心疼;  四位半的三位四分之三自动换量程的表舍不得、也比较复杂,水平不夠不去动它们。
四  照片

zh\找到小数点

zh\找到小数点

9205加装蓝牙

9205加装蓝牙

从机小板背面

从机小板背面

从机小板正面

从机小板正面

主从模块PL2303转串口漏了电源线

主从模块PL2303转串口漏了电源线

主从双模模块B40

主从双模模块B40

小板斜放在侧面

小板斜放在侧面

塑料片热熔胶固定小板

塑料片热熔胶固定小板

热熔胶固定锂电池

热熔胶固定锂电池

锂电池无保护板加一个

锂电池无保护板加一个

小儿吸药管融成导光管

小儿吸药管融成导光管

B40模块包封热缩管连接从机蓝灯亮

B40模块包封热缩管连接从机蓝灯亮

蓝牙联通蓝灯亮

蓝牙联通蓝灯亮

蓝牙没有连接黄灯亮

蓝牙没有连接黄灯亮

Wifi远端TL082+ESP8266模块背面

Wifi远端TL082+ESP8266模块背面

撬坏原装屏蔽的ESP8266-12F

撬坏原装屏蔽的ESP8266-12F
蓝牙传输数字万用表数据到PC机显示纪录
蓝牙穿墙传输数据
五  操作使用
               PC应用程序中使用了第三方串口控件(组件)Pcomm,需要先解压moxa-pcomm-lite-utility-v1.6.zip运行安装程序setup_pcommlite_1.6_12041917.exe,安装Pcomm。安装基本是一路回车。
               应用程序可以向EXCEL文件写入数据,需要事先把《模板2003.xls》和《模板2007.xlsx》复制到 D盘根目录下,运行时按提示选择适合自己的。没有安装EXCEL只能纪录成文本文件。安装有EXCEL可选择同时纪录文本文件。
               直接点击“DxUART.exe”,程序开始运行,选择串口(号)。如果机器自带有蓝牙的事先启用蓝牙,在设备管理器查看为它生成的串口号。外接         了有主机功能的蓝牙模块一样去查看选择串口。如果为蓝牙生成有SPP、BLE两个串口号,都试一试。如果选错串口,可 能不报错,实际串口未连接不显示变化刷新数据,多试一下。不报错这个BUG是本人能力不够,无奈。
              其余的都是普通操作,一般使用的都会。一个小小的应用程序,不涉及注册表不在系统里写什么,大不了出错关闭退出重来,弄几次就熟悉掌握了。
               台式机外接主/从蓝牙模块B40工作在主机模式,要事先在AT模式下用串口助手之类敲进AT命令设置主/从方式,再设置连接远端从机的MAC地址等等,然后转入透传模式正常工作。详细的内容看HLKB40厂家资料。
               ESP8266做的WIFI传输因为耗电多放弃了,PC应用程序比较简略。8266的c程序功能不完善,有兴趣或做其它应用可以修改、参考。

     !!本人的电脑没有安装杀毒软件,请打开文件时杀毒,小心为上。

网友(2022-03-23):
感谢老师无私奉献!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我觉得好

网友:
这个有些高大上,需要反复看几遍慢慢消化。

网友:
终于看到一个进步的案子了,祝贺你!

网友(2022-02-18):
大神一个。

网友:
大师手笔,这个很强大!

楼主:
还有一些漏掉了,补上
  模板文件
   先前发的波形照片是经过TL082得到的门控信号
  这几张是在7106上找到可以用的矩形波信号

网友:
很好啊,为以后查看自己的制作经过留下详细的记录。

网友:
很系统的制作和讲解。为作者点赞!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赞!

楼主:
一些说明:
1. 起因。
    还在上班时经常用万用表一边测量一边记录数字,然后调整测量对象工况、再测再记,每个工况点最少要记录二个三个数,双手来回翻腾。之后把数字一个个敲进电脑,效率极低还容易出错;有时距离电脑远、环境噪声大,需两个人大喊大叫,见到过的对讲机全是单工要占着一只手按发射键,难受至极。无可奈何,PLC、DCS、AD板卡之类自动测控免不了要人工排障验证校准调试。那时想:能够无线传输多好啊,可条件限制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事一直记在心里。
     现在 在家里也有类似的需求,很希望能把万用表和电脑连起来,并且表笔戳到强电上也不会危及电脑。

2. 大概过程。
    万用表和电脑连起来,有商品卖如优利德61E、胜利VC86E等等有这功能,这些表金钱价格尚可,心理价格难以承受;第二 连接PC没有电气隔离,这是很重要的一项。串口连接TTL或许好办,USB输出就难了;再就是距离稍远就会遇到问题,串口、USB超过十米二十米可能还要加中继。   自己动手吧。  先是计划串口连接,与电脑光藕隔离。 尝试MCU+AD(ICL7135、INA226)从7106输入端截取信号得到数据,以充分利用万用表前端分类切换分档降压那些功能,结果此路不通:AD输入阻抗低,破坏了前端高阻输入分压比例,增加阻抗变换使拦路虎更多;自己弄AD转换也不是很理想。又看到网上有人把7106或7129输出的字段笔划用一堆芯片引到单片机,太麻烦了也是比较愚昧的方法。进一步学习7106看到正向积分时间是固定的,反向积分时间随(AD)电压变化。 实测9205表波形,有一个引脚有那两个(时间)的矩形波电压,且随测量输入变化矩 形波的方向、宽度、幅值也变。这下不用纠缠模 拟量了。 用比较器393试验,又用TL082试验,终于用FET高阻输入的TL082从单片机串口得到了希望的结果。曾经DlY过51单片机控温附加AT命令的ESP8266无线wifi,进一步学习,不用AT命令,ESP8266直接当作主控MCU用安信可IDE编程,比51强很多。九牛二虎之力后,万用表数椐通过Wifi发送到了PC,才发现8266耗电80mA, 用在普通(便携)万用表里极不适宜,只好放弃。转向没动过的蓝牙,还比较顺利。等知道了有主从功能时也耗费不少时间。买了主/从双模的模块HLK-B40,用PL2303 USB转串口接到十几年前出产的台式机,搜索连接万用表一端的蓝牙从机KT6368A(只能作为从机),顺利的把万用表测量数椐记录到了EXCEL表格里。这个6368A加上STC8H1K08-20Pin并同时亮一个发光管耗电小于10mA(ME6303-33   5V降3.3V),基本可以接受。又计划从9205万用表电池(两个800mAh锂电池串联)取电,哪知道9205开机后电池从8V直接跳到3.xV,原来的0V成了负4V,不敢贸然用它也不想深入,继续外接"充电宝"调试。即就是能用同一电源降压功耗也是问题;要是只用半个电源(一个锂电池)还有两(半)个放电不均衡之虞。正式装进表壳时用一个单独的锂电池供电,把9205上一直不用的显示保持开关"HOLD" 改为蓝牙从机小板供电电源开关,切割修改铜箔,装进去。这个单独的锂电池引出线头接插件外接用老式4.2V傻充充电。

3. 精度性能
    PC应用程序里显示记录的与万用表(测量)显示的一致,精度是表本身的精度;分辨率略优于万用
  表。程序可以设置多个数椐的简单平均、递推平均,数椐个数多了分辨率能提高。程序可以设置校准调整大
  小以消除尚不明白从哪里来的几个字误差,使PC显示记录与表一致,并能保存校准内容,再次开机运行仍然有效不用再次设置。
    如果有高等级基准,加上耐心仔细调整校准参数,或修改程序用精巧运算的方法修正校准或许还能把精度提高许多。

4. 成本
         时代进步买零件很便宜,一个主/从双模的蓝牙透传模块只4.50元钱,又再买同一厂家同一型号  的模块竟然3.20元,可惜病毒封城,3.2元包裹在
     西安物流集散点待了十来天被退回去了。蓝牙从机芯片KT6368A 1.6元钱,一个STC8H1K08-20pin2元。其余都少于1元。买零件基本都是包邮。同时
    还要感谢嘉立创的五元、零元PCB。
    付出人力成本极大,无法计量。四五个月时光,没有节假日每天从早到晚全都在干这个,丢下木匠铁匠体力活整天坐着损失许多健康分数。

5. 后记。
         不同的显示器分辨率设置没有逐一试验,可能在有些机器上运行时一些字/图显示会被部分遮盖。
         知识有限,可能蓝牙从机芯片在PCB小板上排佈不好,偶有干扰MCU的现象尤其是外接电  源不好(电压低、引线细之类)。无意中手指头按在天线
    上干扰消失,于是把天线中间割断相当剪短长度降低 发射功率,干扰没了,通信距离未见影响;于心不安,又恢复回去并且在蛇形天线端头再加一节
    30mm短线,干扰糊里糊涂解决了。或许只是自己个人认为问题解决,实际2.4G高频理论玄而又玄深奥无比很难弄懂。这是DIY的特色吧。
           用TL082接成比较器分解门控信号(自己安的名字),买了两次零件,都不能全部顺利使用,有近一半解不出需要的波形,猜测或许是输入偏置电
     压允差那么几个mV的关系。能用的却都很稳定,万幸。
           没有正规系统学习过,自己写的程序很乱,没有技巧,逻辑古板笨拙,加上一会C一会delphi,上午排PCB下午调程序,导致程序里
    可能出现功能、语句重复、错误。外加我们是中学外语学俄语的最后一批,认识几个英语字母是代数、几何老师教的,所以程序里有许多汉语拼音、
    英汉混杂词句,请耐心甄别,不必莫名其妙。
      新买的HQ890华秋商城万用表9.9元,还有人1元买到 ! 太过简陋,性能不好、最起码是用在这里不好。三个小板接在9205表上都运行很好,接到HQ890上就不好。花费很多时间想尽各种办法都不行,最终承认失败,放弃了华秋890。
      MCU计数时钟脉冲总是多出几个,没有找到原因。好在始终都多且稳定,很容易的就在PC程序里处理好了。当然能够如7106人家自身计数那样准确最好不过,脑力不够也就算了,尽善尽美可求不可得。
          先后烧坏了二个降压芯片ME6303-33,纯粹因为脑体疲劳麻痹大意。好在没有强电高压。也记录一个教训:人老了不比过去,累了就歇一会。
          以前用过433M的透传模块,在不需要许可证、限制发射功率以下、9600低速率通信时,那个的连通工作距离顶呱
      呱,只可惜价格太美丽了,老百姓家用望而却步。真心盼望在老年痴呆前或能降到三元五元买一个。
           DIY一大特点是器材就便少花钱,第二目标多变,D的过程中可能发现新大陆于是增加功能锦上添花,或者各种因素限制雄心,理想后
  退以至放弃、“烂尾”,三是重现难,目的实现了,材料没有了?已经做好有用的了还再弄一份?
      写完这一大堆,把小板装进表壳里,麻烦来了:在表壳外调好的数据稳稳当当变得闪闪跳跳,估计是单片机、蓝牙、表(7106)这三家距离近互相干扰,最大跳 三个字。跳吧,不管了,自己宽慰自己:就此而已。正规厂家商品还允许跳呢,我一个DIY算什么,后退一步吧,不跟自己过意不去。
       如果追求高性能,小板就在表壳外面固定处理好,应该不难,不会影响美观和使用。重新做一次小板PCB、重新安置表壳里的空间位置也许是一个办法。

6.  知识产权。
       所有用到的的软件如Keil、delphi等等版权都是别人的,在这儿只做学习之用,不可用于盈利,免得律师函找上门来。

7.  欢迎批评和改进意见建议,欢迎质疑,欢迎口水棍子半截砖,更欢迎鲜花赞扬高帽子。

楼主:
第一次在网上发文章,好累! 反复编辑了几次,字句分断还是乱糟糟。还丢失一些。
蓝牙传输数据应用程序操作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在网上发文章,好累! 反复编辑了几次,字句分断还是乱糟糟。还丢失一些。
蓝牙传输数据应用程序操 ...

感谢参赛13届大赛!

楼主:
补一个照片,调试中间。

网友(2022-03-23):
这个创意不错,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
有点麻烦,好多表的芯片都带串口数据输出,用那样的表改装感觉会更可靠

网友(2022-05-19):
DIY论坛是卧虎藏龙之地.

网友:
太震撼了,完全看不懂。牛

网友(2022-06-27):
厉害,字都看得懂,学不会

网友(2023-02-22):
权限不够,看不到图片,祝楼主成功!

网友(2023-07-17):
太强了。新人学习学习

网友(2023-10-26):
为啥看不到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些说明:
1. 起因。
    还在上班时经常用万用表一边测量一边记录数字,然后调整测量对象工况、再 ...

> 实测9205表波形,有一个引脚有那两个(时间)的矩形波电压,且随测量输入变化矩 形波的方向、宽度、幅值也变。

请教一下,这个引脚是哪个? (帖子里的图片没权限看了。)

网友:
之前接触过一个蓝牙传输尺寸数据到电脑的蓝牙尺,这个看起来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