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的fu32套件改成了可以插fu17

楼主(2022-01-23):
不锈钢开孔好费劲,费了好大的力气啊 开了一个孔,后面居然是用瓷砖开孔工具打开的!加了一个9针的插座 这下可以轻易地换管子玩了

网友A(2022-08-02):
本人做过FU17。声音不错,中音透亮,高音纤细。电耗小,声音不错。建议你那个机器不要拆掉FU32,在机后安装开关对FU17和FU32的灯丝和高压分别控制。以方便换听,且避免底盘处现空白管座。

网友(2022-01-23):
17是一只很不错的管子

网友B:
二者长相和屏耗悬殊有点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者长相和屏耗悬殊有点大了吧?

实测fu32阳极30ma ,fu17没测 但是整机功耗比fu32低10来瓦,反向升级没问题吧😂

网友C(2022-06-12):
怎么换啊,有接线图吗,本人小白。

楼主(2022-08-01):
引用 网友C:
怎么换啊,有接线图吗,本人小白。

fu17t
4-5短接,9 灯丝
1-3    栅极
6-8    阳极
1-8一组
3-6一组

2 阴极
7+

fu32 1,7,5 灯丝
3 +
2-6 栅极
4阴极

按这个来吧

网友D:
FU17是所有国产小九脚电子管里声音最好的管子.

网友E:
很不错!不锈钢开孔要用镶钨钢的开孔器才行,开起来毫不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做过FU17。声音不错,中音透亮,高音纤细。电耗小,声音不错。建议你那个机器不要拆掉FU32,在机后安装 ...

这是一个好办法 我都是通过拔插管子来切换 有空了搞一个,现在就放在客厅用一个小主机装了一个daphile平时听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过fu17 的输出功率吗?是多少?fu32呢?

输出功率不会测啊  只有个功率计 32 40w 17 3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17是所有国产小九脚电子管里声音最好的管子.

声音听不出来 木耳朵 但是手里二十几个管子  不用浪费了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不锈钢开孔要用镶钨钢的开孔器才行,开起来毫不费力

用了一个宝塔钻头  搞费力了才开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个宝塔钻头  搞费力了才开了一个

宝塔钻头开孔方便,可以开很多规格,但是开不锈钢用不了几次。和合金开孔器相比各有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只推挽输出还是单只并联单端输出呢?

单端 一个管子双声道的

网友:
简单的输出功率测量法:
将接扬声器负载换成,4Ω或8Ω10w电阻。接负载上接交流电压表。
将所测电压和负载代入下面的公式:

W=(输出交流电压)的2次方/负载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FU17是所有国产小九脚电子管里声音最好的管子.

有曲线图么?让我学习一下看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