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简易LCR电桥

楼主(2022-01-24):
前些日子买了几种0603封装的贴片电容,用9.9买的万用表测太小了两个表笔不容易对准,面对散落的电容不容易分类。看到网上的镊子型LCR电桥不错,于是我就抄袭许老师设计的电桥的电路图也想试着做一个,在此先感谢许老师的开源资料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做的过程中又得到小鬼头老师的帮助,又看了一些闻太师的帖子,终于做到能分辨出我买的这几种电容了,我喜欢自己DIY于是自己写的程序,但是我水平非常差,写的程序很不好用,也就能勉强运行分辨出1NF和10NF电容的区别,也就能方便归类,感觉自己也就这水平了,实在是做不好,熟悉我的网友也知道我做的东西没一个好用的。。

测量频率100HZ、1KHZ、10KHZ、100KHZ,24个档位自动切换,但是常常不能切换到正确的档位。

最小测过0.5欧电阻,最大测过1M欧电阻,测电阻误差还不是很大,就是有时候切换不到正确档位没办法测量。

最小测过10PF电容,最大测过1万UF电容,测电容误差比较大,10PF测成了11PF,相位也不对,只能用来分辨不同容量电容。

我这没有电感,就绕了个线圈也不知道多少,虽然也做了显示电感的,但是没电感实际测量。

我这能测电容的只有9.9买的万用表,但是我做的比这万用表测的误差还大,电桥实物见都没见过,没办法比对到底差多少。。感觉电桥没什么用,还是万用表比较常用。

电路比较简单,单电源转成+-5V,单片机的SPWM经过RC滤波器得到正弦波,四个频率大概不到200mVpp,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怎么测,不同频率控制三极管导通来改变RC滤波截止频率,四个运放用了UTC的MC4580,三个模拟开关切换量程和上下臂,这部分是抄袭许老师的设计,但是有抄错的地方。后面放大设置三个档位分别时3、6、10倍,只要高振幅信号切换到低振幅信号运放输出信号总是抖动一下,严重影响后面的信号采集。

程序也比较简单,只有三千行出头,就是读正弦表用定时器输出SPWM,ADC采集回来1000点做乘法和加法就得到信号的实部和虚部了,接着算一个复数除法就得到阻抗了,阻抗实部就是电阻虚部就能用来计算电容和电感了,再就是控制IO口控制外面模拟开关的开和关,显示电容和电感由于档位过多可能有的小数点位置有问题,24个档位四个频率每个档位实验比较麻烦。校准程序我也不会写那些开路短路的程序,只写了一个相位和幅度校准的,24个档位四个频率做了一个288点的校准表用来调相位和幅度,实测感觉还不如不校准测的准确,校准起来还很麻烦,要逐个档位逐个频率夹上相应电阻校准到程序里面预设的相位和幅度,总之反正是不好用,越校越不准,要是哪位老师程序写的好给写个就好了,我写的太不好用了。

机械部分直接用电路板做的镊子部分,轴采用4平方铜线,焊接上拿开烙铁不停的转动就不会固定住了,结合非常紧密,上一点机油后非常灵活,这个结构仿照网上的那种像钢笔一样大小的LCR表的结构,但是我没有磁铁用的头绳弹力在整个范围基本差不多,就是结构设计的不好,电路元器件一面在背面,要是和液晶在一面,镊子在背面就好了,这是我第一次设计这样的东西经验不足。后来加上两块电池感觉太笨重了。。

电路图

PCB文件(我第一次画这样密度高一点的板子,画的非常差,基本没法看)

KICAD

程序

https://github.com/yjmwxwx/stm32asm/tree/master/gcm0/lcr_2

实物图

演示视频,简单分辨几种电容和电阻,可以看到误差比较大还有的数据不正常,那是因为档位切换不对造成的。

按键2频率加,虽然两个按键但是那个在测量模式没用。

屏幕第一行显示阻抗,第一个是电阻第二个是电抗
第二行显示角度和电容电感数值(小数点可能有问题)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m4y1S7dr?spm_id_from=333.999.0.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m4y1S7dr?share_source=copy_web

我写的程序太差了,为了让程序固件在16K之内没设置默认校准表,要手动校准才能用。

校准方法测量模式两个按键一块按进入校准模式,过一会显示要校准的档位,根据档位选电阻夹子上,默认调到0度,要改得改程序,校准表没数据会显示179.99度。由于IO紧张按键和SWD调试口公用没办法调试。

虽然越校越不准但是也演示下校准方法,太麻烦只演示前面几个档位,校完了会显示校准完成请关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a411m7dy?spm_id_from=333.999.0.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a411m7dy?share_source=copy_web

补充内容 (2022-2-26 20:18):
慢慢改进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焊了个NE5532版,怎么感觉这俩运放差别很大,5532就没正弦波不对称问题。

电路

实物

网友:
感谢参赛13届!

网友A:
电源部分使用DCDC噪声没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使用DCDC噪声没问题么?

影响比较小吧,测-5V波纹比较大就把一些运放的-5V滤波电容并联了10UF的电容,并联后强多了,电源干扰最大的是单片机的3.3V,虽然电路图上画了电感和电容滤波,但是焊的时候图省事直接VDD和VDDA连接在一块了,这个干扰很大,也并联了10UF电容还是波纹很大,阻抗很小或者很大的时候,测量信号的电压还没干扰的信号电压大,怪不得俄版URLC电源滤波搞那么多电感电容。

我这电路干扰最大的是档位切换引起的,从大信号切换到小信号会抖动,换运放会有改善但是买了100片这个UTC MC4580又不能换别的。。

现在干扰主要就像下面图片上说的一样,切换通道就有个抖动。

网友B:
用两个废PCB板,一个焊接在底座上,一个焊接一个顶针,拉开顶针放入测试件,我们都是这样测试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废PCB板,一个焊接在底座上,一个焊接一个顶针,拉开顶针放入测试件,我们都是这样测试电阻电容

我只有两个万用表,一开始买的还不能测电容,最近买的这个才带着测电容的档位,自己DIY虽然不好用,但是也学了技术不是么。

网友C:
设计上省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上省的太多…

电路本来就简单啊,成本不到30元

网友D:
没想到楼主会这些比较高深的东西,有如此技术而选择一种与世无争的农村田园生活,令人总是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E:
不知道准确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想到楼主会这些比较高深的东西,有如此技术而选择一种与世无争的农村田园生活,令人总是有点不可思议

其实我电子就是个门外汉,就是照着许老师设计的电桥抄的,照猫画虎还搞的很不好用,能做一个东西和能做好之间距离差很远。

农民造飞机造各种东西的多了去了,我比他们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准确度如何

完全没准头,电路不知道为啥这运放出来的正弦波总是偏离零点正弦波不对称,程序里面没有开路短路校准,现在这个校准方法可能不行,电路和程序都不行,也就只能勉强用来区分不同容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佩服,辛苦了

这东西比收音机简单多了,只是我技术不行做的测不准,用来分辨1NF和10NF没问题

网友G:
https://github.com/yitiandelan/ZLCR
可以看看这个,我觉得开源LCR里这个是最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github.com/yitiandelan/ZLCR
可以看看这个,我觉得开源LCR里这个是最漂亮的

他这个类似俄版那个MINI电桥,但是用了声卡芯片,现在单片机价格这么贵,还是模拟电路的省钱,我这电路仿制自许老师设计的电桥,成本很低,就是我软件写的不行,到现在校准程序都没办法写

楼主:
硬件看网友说体积太大,正好这月还没用免费打板,匆忙画个板,搞到和1602液晶一样宽,把数字和模拟部分分成两个板子,我也想做的小巧,但是没贴片电阻、单电源运放、小OLED、低压差电源芯片、电池管理芯片等等。。我个没工作没收入的总不能为了造个没啥用电子制作花太多钱吧,现在已经花的很多了。

这次画的还不知道能不能用,电源板画的比较仔细,画到模拟板夜深了懒得搞了胡乱连了连,主板比原来窄一点,镊子部分搞得比原来长一点。

PCB

KICAD

软件部分校准程序不行,只有相位和幅度校准好像不行没办法归零,看别人做的都有开路、短路、匹配校准,就是下面这公式,可以排除短路阻抗和开路阻抗

    Zo:仪器端子打开时的测量值。
    Zs:端子短路时的测量值。
    Zsm:连接到DUT时标准DUT的测量值
    测试设置。
    Zstd:参考DUT的真实(或预期)值。
    Zxm:DUT的测量值。
    Zdut:DUT的校正值

zo = -6864107 - 9872402i
zs = -61 + 70i
zxm=555+81i
zsm =  555+  81i
zdut=((zs-zxm)*(zsm-zo))/((zxm-zo)*(zs-zsm))

看似很简单,为啥我写不出来,明明电脑上算算很容易,怎么搬运到单片机算就不行,那是因为我写的复数除法程序有问题容易溢出,因为是整数运算,今天改成Q15定点数的,看似就一个除法搞起来感觉是电桥程序里面最麻烦的地方。。

复数除法计算方法

https://elsenaju.eu/Arithmetic/division-complex-numbers.htm

shangbi_r = 200
shangbi_i = -100
xiabi_r = 20
xiabi_i= 30
shangbi_jiaodu = atan2(shangbi_i,shangbi_r)*180/3.1415927
xiabi_jiaodu = atan2(xiabi_i,xiabi_r)*180/3.1415927
shangbi_z = sqrt(shangbi_r ^ 2 + shangbi_i ^ 2)
xiabi_z = sqrt(xiabi_r ^ 2 + xiabi_i ^ 2)
z = shangbi_z / xiabi_z
z_jiaodu = shangbi_jiaodu - xiabi_jiaodu
z_r = z * cosd(z_jiaodu)
z_i = z * sind(z_jiaodu)

用软件算一算还是很简单 呵呵,但是搬运到单片机上就有点麻烦了,还要不溢出,上面电脑上计算的这8行搞成单片机程序居然要这么多行,而且这么多行出来的还是Q15定点数,要显示还要运算下。。

感觉电桥别的地方不难,就是这算来算去的哪怕是一个除法都比较麻烦,可能用库的网友不会有这个苦恼,不能理解我。

atan_biao:      @角度
        .int 0x00168000,0x000D4853,0x000704A3,0x00039000,0x0001C9C5,0x0000E51B,\
0x00007295,0x0000394B,0x00001CA5,0x00000E52,0x00000729,0x00000394,0x000001CA,0x\
000000E5,0x00000072,0x00000039,0x0000001C,0x0000000E,0x00000007,0x00000003,0x00\
000001

__suan_atan2:
        @入口R0=实部,R1=虚部
        @出口R0=角度
        push {r2-r6,lr}
        ldr r6, = atan_biao
        movs r2, # 0
        mov r3, r2
        movs r0, r0
        bpl __panduan_xubu
        ldr r2, = 5898240
        mvns r0, r0
        mvns r1, r1
        adds r0, r0, # 1
        adds r1, r1, # 1
__panduan_xubu:
        movs r1, r1
        bpl __suan_atan2_xunhuan
        ldr r2, = 11796480
__suan_atan2_xunhuan:
        movs r1, r1
        bpl __atan2_zhengzhuan
        mov r4, r0      @x
        mov r5, r1      @y
        asrs r5, r5, r3
        asrs r4, r4, r3
        subs r0, r0, r5
        adds r1, r1, r4
        mov r4, r3
        lsls r4, r4, # 2
        ldr r4, [r6, r4]
        subs r2, r2, r4
        b __atan2_xuanzhuan
__atan2_zhengzhuan:
        mov r4, r0      @x
        mov r5, r1      @y
        asrs r5, r5, r3
        asrs r4, r4, r3
        adds r0, r0, r5
        subs r1, r1, r4
        mov r4, r3
        lsls r4, r4, # 2
        ldr r4, [r6, r4]
        adds r2, r2, r4
__atan2_xuanzhuan:
        adds r3, r3, # 1
        cmp r3, # 21
        bne __suan_atan2_xunhuan
        mov r1, r0
        mov r0,r2
        pop {r2-r6,pc}

__suan_cos_sin:
        @入口R0=0*32768到360*32768
        @出口R0=COS,R1=SIN
        @增益 32768*0.6072529350088812561694
        push {r2-r7,lr}
        ldr r1, = 0x4dba
        ldr r2, = 2949120       @90
        ldr r3, = 8847360       @270
        ldr r7, = atan_biao
        movs r5, # 0
        mov r6, r5
        cmp r0, r2
        bhi __dayu_90
        movs r4, # 0
        b __suan_cos_sin_xunhuan
__dayu_90:
        cmp r0, r3
        bhi __dayu_270
        ldr r4, = 5898240       @180
        b __suan_cos_sin_xunhuan
__dayu_270:
        ldr r4, = 11796480      @360
__suan_cos_sin_xunhuan:
        mov r3, r4
        mov r2, r0
        subs r2, r2, r3
        bmi __zhengzhuan
__fanzhuan:
        mov r3, r6
        mov r2, r1
        asrs r6, r6, r5
        subs r2, r2, r6 @x
        asrs r1, r1, r5
        mov r6, r5
        lsls r6, r6, # 2
        ldr r6, [r7, r6]
        adds r3, r3, r1 @y
        adds r4, r4, r6 @jiaodu
        b __cordic_xuanzhuan
__zhengzhuan:
        mov r3, r6
        mov r2, r1
        asrs r6, r6, r5
        adds r2, r2, r6 @x
        asrs r1, r1, r5
        mov r6, r5
        lsls r6, r6, # 2
        ldr r6, [r7, r6]
        subs r3, r3, r1 @y
        subs r4, r4, r6 @jiaodu
__cordic_xuanzhuan:
        mov r1, r2
        mov r6, r3
        adds r5, r5, # 1
        cmp r5, # 21
        bne __suan_cos_sin_xunhuan
        ldr r6, = 2949120       @90
        ldr r7, = 8847360      @270
        cmp r0, r6
        bls __suan_cos_sin_fanhui
        cmp r0, r7
        bcs __suan_cos_sin_fanhui
        mvns r2, r2
        mvns r3, r3
        adds r2, r2, # 1
        adds r3, r3, # 1
__suan_cos_sin_fanhui:
        mov r1, r3
        mov r0, r2
        pop {r2-r7,pc}

__ji_suan_fu_du:            @ 计算幅度
        @ 入r0= 实部,r1= 虚部
        @ 出r0 = 幅度
        @ Mag ~=Alpha * max(|I|, |Q|) + Beta * min(|I|, |Q|)
        @ Alpha * Max + Beta * Min
        push {r1-r3,lr}
        movs r0, r0
        bpl _shibubushifushu
        mvns r0, r0                             @ 是负数转成正数
        adds r0, r0, # 1
_shibubushifushu:                                      @ 实部不是负数
        movs r1, r1
        bpl _xububushifushu
        mvns r1, r1                             @ 是负数转成正数
        adds r1, r1, # 1
_xububushifushu:                                        @ 虚部不是负数
        cmp r0, # 0
        bne _panduanxubushibushi0
        mov r0, r1
        pop {r1-r3,pc}
_panduanxubushibushi0:
        cmp r1, # 0
        bne _jisuanfudu1
        pop {r1-r3,pc}
_jisuanfudu1:
        ldr r2, = 31066         @ Alpha q15 0.948059448969 @
        ldr r3, = 12868         @ Beta q15 0.392699081699
        cmp r1, r0
        bhi _alpha_min_beta_max
_alpha_max_beta_min:
        muls r0, r0, r2
        muls r1, r1, r3
@       asrs r0, r0, # 15
@       asrs r1, r1, # 15
        adds r0, r0, r1
        movs r1, # 1
        pop {r1-r3,pc}
_alpha_min_beta_max:
        muls r0, r0, r3
        muls r1, r1, r2
@       asrs r0, r0, # 15
@       asrs r1, r1, # 15
        adds r0, r0, r1
        movs r1, # 0
        pop {r1-r3,pc}

__chufa64:
        @64位除32位
        @ (R0=高32位R1=低32位)除(R2)= (R0高32)(R1低32)
        push {r3-r7,lr}
        cmp r2, # 0
        beq __chu_fa64_fan_hui0
        cmp r1, # 0
        bne __chu_fa64_ji_suan
        cmp r0, # 0
        beq __chu_fa64_fan_hui0
__chu_fa64_ji_suan:
        movs r4, # 0
        mov r7, r4
        mov r3, r4
        mov r5, r4
        movs r6, # 1
        lsls r6, r6, # 31
__chu_fa64_xun_huan:
        lsls r1, r1, # 1
        adcs r0, r0, r0
        adcs r4, r4, r4
        cmp r4, r2
        bcc __chu_fa_yi_wei
        adds r3, r3, r6
        adcs r5, r5, r7
        subs r4, r4, r2
__chu_fa_yi_wei:
        movs r6, r6
        beq __di_yi_wei
        lsrs r6, r6, # 1        @高32位移位
        bne __chu_fa64_xun_huan
        movs r7, # 1
        lsls r7, r7, # 31
        b __chu_fa64_xun_huan
__di_yi_wei:                @低32位移位
        lsrs r7, r7, # 1
        bne __chu_fa64_xun_huan
        mov r0, r3
        mov r1, r5
        pop {r3-r7,pc}
__chu_fa64_fan_hui0:
        movs r0, # 0
        movs r1, # 0
        pop {r3-r7,pc}

__chengfa:
        @入R0 乘以 R1
        @出 R0高32 , R1低32
        @0xffffffff*0xffffffff
        @4        F F F E 0 0 0 1                       @4
        @3                F F F E 0 0 0 1               @3
        @2                F F F E 0 0 0 1               @2
        @1                        F F F E 0 0 0 1       @1
        @         F F F F F F F E 0 0 0 0 0 0 0 1
        push {r2-r7,lr}
        cmp r0, # 0
        beq __cheng_fa_fan_hui
        cmp r1, # 0
        beq __cheng_fa_fan_hui
__ji_suan_cheng_fa:
        mov r2, r0
        mov r3, r1
        lsrs r0, r0, # 16       @高16
        lsls r2, r2, # 16       @ 低16
        lsrs r2, r2, # 16
        lsrs r1, r1, # 16       @高16
        lsls r3, r3, # 16       @低16
        lsrs r3, r3, # 16
        mov r4, r2
        mov r5, r0
        muls r2, r2, r3         @1
        muls r0, r0, r3         @2
        muls r4, r4, r1         @3
        muls r5, r5, r1         @4
        mov r6, r0
        mov r7, r4
        lsls r0, r0, # 16       @2低32
        lsls r4, r4, # 16       @3低32
        lsrs r6, r6, # 16       @2高32
        lsrs r7, r7, # 16       @3高32
        movs r1, # 0
        adds r2, r2, r0         @低32
        adcs r6, r6, r1         @高32
        adds r2, r2, r4
        adcs r6, r6, r7
        adds r6, r6, r5
        mov r0, r6
        mov r1, r2
        pop {r2-r7,pc}
__cheng_fa_fan_hui:
        movs r0, # 0
        movs r1, # 0
        pop {r2-r7,pc}

__fushu_chufa:
        @入口R0=Z1_R, R1=Z1_I,R2=Z2_R,R3=Z2_I
        @出口R0=Z_R,R1=Z_I
        push {r4-r7,lr}
        mov r6, r0
        mov r7, r1
        lsls r0, r0, # 15
        lsls r1, r1, # 15
        bl __suan_atan2
        mov r5, r0
        mov r0, r2
        mov r1, r3
        lsls r0, r0, # 15
        lsls r1, r1, # 15
        bl __suan_atan2
@       bkpt # 0
        mov r1, r5
        subs r0, r1, r0 @算角度差
        bpl __suan_shangxiabi_fudu
        ldr r1, = 11796480      @360*32768
        adds r0, r0, r1
__suan_shangxiabi_fudu:
        mov r5, r0      @保存角度差
@       bkpt # 1
        mov r0, r2
        mov r1, r3
        bl __ji_suan_fu_du
@       bkpt # 2
        mov r2, r0
        mov r0, r6      @上臂R
        mov r1, r7      @上臂I
        bl __ji_suan_fu_du
@       bkpt # 3
        mov r1, r0
        lsrs r0, r0, # 17
        lsls r1, r1, # 15
        bl __chufa64
        mov r3, r1      @Z幅度
@       bkpt # 4
        mov r0, r5
        bl __suan_cos_sin
@       bkpt # 4
        mov r4, r1
        mov r1, r3
        movs r2, # 0
        movs r0, r0
        bpl cl1
        adds r2, r2, # 1
        mvns r0, r0
        adds r0, r0, # 1
cl1:
        movs r1, r1
        bpl cl2
        adds r2, r2, # 1
        mvns r1, r1
        adds r1, r1, # 1
cl2:
        bl __chengfa
@       bkpt # 5
        lsls r0, r0, # 17
        lsrs r1, r1, # 15
        orrs r1, r1, r0
        cmp r2, # 1
        bne __suan_xubu
        mvns r1, r1
        adds r1, r1, # 1
__suan_xubu:
        mov r0, r4
        mov r4, r1      @实部
        mov r1, r3
        movs r2, # 0
        movs r0, r0
        bpl cl3
        adds r2, r2, # 1
        mvns r0, r0
        adds r0, r0, # 1
cl3:
        movs r1, r1
        bpl cl4
        adds r2, r2, # 1
        mvns r1, r1
        adds r1, r1, # 1
cl4:
        bl __chengfa
@       bkpt #6
        lsls r0, r0, # 17
        lsrs r1, r1, # 15
        orrs r1, r1, r0
        cmp r2, # 1
        bne cl5
        mvns r1, r1
        adds r1, r1, # 1
cl5:
        mov r0, r4
        pop {r4-r7,pc}

楼主:
OSM(开路、短路、匹配)校准程序写完  这东西就俩乘法一个除法感觉是程序里面最麻烦的,不知道到哪里就溢出了。。不管怎么说该有的功能基本算是都做上了。。

按键1进入开路短路校准模式,进入后屏幕显示开路校准或者短路校准,准备好后按按键2确定进入校准,视频只演示进入方法,因为非常非常慢24个档位乘4个频率,能闭眼睡一觉,我写程序没感觉麻烦,但是感觉这校准过程也太麻烦了。

开路校准表存到0X8004000,短路存到0X8004400,匹配校准就是上个校准视频,数据会保存到0X8004800.

演示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34y117LL/

程序

https://github.com/yjmwxwx/stm32asm/tree/master/gcm0/lcr_3

我相信没人会对我的程序感兴趣。。

1.BIN是固件1.s是程序源代码,编译器ARM-NONE-EABI ,编译比较简单输入make就可以了。

烧些固件也比较简单,打开JLINK 命令行调试工具
依次输入
h
stm32f030f4
100
loadbin /home/yjmwxwx/1.bin 0x8000000

补充内容 (2022-2-5 20:55):
此楼程序有问题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一下你分享的视频,第一行的两个数值(应该是复阻抗的实部和虚部吧?)一直在变,第二行右下角的数值 ...

上面的是Q15定点数的阻抗就是为了看稳定了没有好确定延时数

第二行是显示的当前档位,24个档位逐个采集开路或者短路的阻抗存到相应校准表,24个档位4个频率就是24*4=96个数据,开路、短路、匹配各采集96个数据,逐个档位采集。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T4y1C72G/

匹配校准演示

先按键按键2再同时按住按键1进入匹配校准模式,当显示确认校准后按按键1会显示进入校准,按照显示当档位根据档位表提供的校准电阻接入后,按按键1进入开始校准。

匹配校准显示程序BUG改错

程序

补充内容 (2022-2-5 20:54):
今天仔细测试了下,发现这个程序不能用,有溢出问题,当时写的时候只测试了一个档位,换多个档位就不行了。。数据表都采集好了,就被一个公式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I/V变换电路的相移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怎么补偿的?

顶楼里面的校准方法是逐个档位矫正相位和幅度,除了100KHZ别的频率其实相移很小,100KHZ上下臂差十倍也就2度左右相移,在这十倍里面又被分成了三个档位,要是有知道角度的电阻或者电容用来校准误差不会很大,我这没有就没办法了。

后面这个校准程序就是那个公式zdut=((zs-zxm)*(zsm-zo))/((zxm-zo)*(zs-zsm))算的,感觉应该把这两种结合起来,第一种校准需要的数据在做OSM校准的时候同时都采集了,现在还没把两种结合起来,感觉校准档位多了太麻烦,没标准DUT校准还不如不校准,100KHZ以下感觉只搞个开路短路校准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复阻抗 = DUT复电压/限流电阻复电压*限流电阻,I/V变换电路有相移,DUT是电阻的时候,复阻抗就有一个很小 ...

可能你要求太高了,我以前实验用我上个帖子发的那个复杂公式可以把十倍比例内角度矫到误差很小,感觉运放平衡的不如俄版MINI电桥不用关心相移,加了运放平衡,上臂DUT下臂电阻之间比例不同相移也不同,要把相位校准确了比较麻烦。

很小的话换算电容要求不高直接舍弃感觉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mini的没有I/V变换,不会产生相位差。

有了I/V变换,必然有一个负相位差。这个负相位差(绝对值)越小, ...

100KHZ以下频率相移很小,100KHZ要求高的话实在不行就多点校准呗,我不懂电路不知道这个相移和放大倍数之间是线性关系还是非线性,要是线性的直接乘个合适的比例系数补偿可能也行,不知道那些几百元的手持电桥100KHZ标的误差是校准点 的还是全范围的。

我做的这个要求很低,能大体分辨出不同种类电容就可以了,本来不想写校准程序,因为不但写起来麻烦,校准起来也麻烦,最重要的是我定点数程序计算写的不行,误差很大,档位比较多一个一个验证补偿的对不对也很麻烦,我到现在连校准的电阻都还没找齐全呢,10M电阻根本没有,1M的还是100K串联的,10欧电阻都丢了还要现并个,真是太麻烦了。 档位多我记得好像有个档位电容小数点位置还有问题,要找也是个麻烦事情,最好做个二进制电容箱电阻箱之类的验证起来才方便。

网友I:
无论如何对于我不懂写程序的文肓来说你们都是大神,感谢你们的付出,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论如何对于我不懂写程序的文肓来说你们都是大神,感谢你们的付出,顶起来,

写程序比模拟电路简单多了,我写程序也不行,上面这个开路短路校准程序一直写不好,一直有溢出问题根本不能用,还得慢慢找哪里有问题,真羡慕那些程序写的好的,这种程序对于他们来说很容易,对我来说搞了很多天了还是失败了

网友J:
楼主 的 精神可嘉! 虽然 电路板看起来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的 精神可嘉! 虽然 电路板看起来乱。

我是个农民玩这个类似兔子抓老鼠,既然要抓就再努努力练练。

电路板我是刚学着画的,以前都是飞线比这个乱的多,这个电路最起码能用,就是程序写的不怎么样,需要耐心多费时间写写。

18楼画的板子做回来了,这个搞的主板窄一些镊子部分长一些方便手持,我这的零件只能做到这样大了,做不到别人那么小,别人说不像镊子像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