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管强放的两种并法,哪种更适合左右孪生管不对称的情况?

楼主(2022-01-24):
6N1、6N6之类管,内含的左右两管通常有一定的差别,有时不对称还挺严重。

当它们用于并管强放级时,针对这种不对称,是甲方案好,还是乙方案好?

我琢磨了半天,感觉是甲方案更佳,因为每个管的偏压(工作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分别自生、自动调整;否则两边强拧在一起,最后协调出来的一个偏压(工作点)对双方都不是很合适。

不知大家是什么意见?谢谢

网友A:
当然是左边,即甲方案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左边,即甲方案好啦

对的,我仔细想了想,理论上来说,甲方案左右管的板流差距肯定是小于乙方案的。

但是为常见的都是乙方案?就是为了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阴极接个电位器再接阴极电阻,比这两个都要好。

网友C:
新管子,用乙方案工作200多小时再测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管子,用乙方案工作200多小时再测测看就知道了。。。

大哥,您这评书。。。

且听下回分解,得等两百多小时。。。

楼主:
我的方案乙6N1并管强放很多年了,没测过,反正还是响

网友(2022-05-18):
我支持甲方案,一直用的都是乙方案什么时候也试试甲方案,看看区别有多大。

网友D:
功放管才考虑这么细,电压管一般裕量大,直接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放管才考虑这么细,电压管一般裕量大,直接并就行了。

同感。
前几天实验6n1/6n2/6n11并管。

发现同一个管子直接并接后
虽然各自的屏流不一样,
但是总的屏流是2个的和。

在示波器下观察:
直接并管与阴极分开的并管
失真并未增加,
而且听感也没有啥变化。
倒是输出电压增大了不少
这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
屏极也分别加个均流电阻会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