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最小转动角度

楼主(2022-01-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用齿轮应该可以

网友:
细分是可以分步距角,但是运行的时候总会有细微的丢步现象,高精度还是用伺服好。

网友:
细分只能改善电机运行时的平滑性和噪音,细分只是时间上计算出来的空间步进角,不能提高定位时的精度。举个例子一个人一步是0.5米,一秒种走一步,现在为了更好的协调给出一个每秒十拍的节揍,你能说一拍走了0.05米,但并不能5拍停在0.25米上一样的道理。

网友:
是的,但细分的精度看驱动,另外步进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运动,反向运动有回差

网友:
1.8度要200个脉冲,4细分后每脉冲0.45度,8细分0.225,,,,但要看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支持到多少。
接触到贴片机类机器,用步进电机高速运行,这种要用到编码器。所以细分后力矩减少精度不能保证的。

网友:
可以提高精度。以前在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手册上看到过,大多数步进电机在细分驱动下可以实现一个步距角(对于一般两相步进来说就是1.8度)的1/5到1/10的分辨力。再高就不能保证了,受限于摩擦,机械误差,磁场矢量合成的非线性等等因素。
但不是说驱动器就没必要继续细分下去了。16,32,...256细分的还是很常见的。因为细分不止可以提高分辨力,还可以改善振动和噪音。

补充内容 (2022-1-25 09:52):
补充一下,刚刚查了一下我2011年翻译的一篇文章,文章声称很多现代步进电机声称可以做到一个步距角的3-5%的误差。也就是说配合大概16-32细分以上的驱动器应该能充分发挥其精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