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制超低失真 50W MOSFET 音频功率放大器

楼主(2022-01-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这个精髓在于管子选取
以及管子配对,电阻配对

网友B:
水印挡住了下面功率管的型号。

网友:
老电路了,下面是IRF1530?

网友:
好的。
请问配对管怎么解决?另调试过程能否一并分享?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印挡住了下面功率管的型号。

IRF9530

Q1 /Q2,   Q5/ Q6最好选同一批号管,半可调电阻R6调功放静止电流

R13调输出喇叭接端直流电位.

网友C:
电路不是商业厂家图纸,存严重漏洞;曰久半可调电阻松/尘后,功放管会瞬间烧毀

R3  R6之间与  Q3的B极要加一连线,即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不是商业厂家图纸,存严重漏洞;曰久半可调电阻松/尘后,功放管会瞬间烧毀

R3  R6之间与  Q3的B ...

是R8,不是R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精髓在于管子选取
以及管子配对,电阻配对

   小管现都容易买到同一序号批次的,功放场管由于是不同型号,能否买到同一批次就看供应商,我们生产厂

一般都可以买到IRF530与IRF9530同一生产序号的.

    另〝电阻配对〞在这个电路可没有,你小心再看一下电路.

    电路形式有点老,一般这种电路中音亮,有点〝蒙〞,上面回贴说用恒流源代自举应可解决.

   高和低音下跌早,要小心更换些电容以升级.能改善频谱更平直.

   这电路不知和1969M相比怎样,但它的调整应容易一点

网友:
这类电路声音不会有啥惊喜的 还不如直接弄个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