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F16-4A放映机

楼主(2022-01-24):
一个机头放了挺久了,放映灯用30W的LED改好也放了一阵,这次又买了个34V+5V开关电源,改成了+-34V,5V电流勉强够用,接好线功放正常,电位器转几下杂音基本没有,达到了能放能响的要求

楼主:
电影片子的效果完全没有800*600投影机好

网友A:
不清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呀

雾里看花。
估计是镜头和片子都有问题,镜头到可以找个投影机镜头代换,片子好的太贵。

网友B:
30W的LED哪里买的? 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W的LED哪里买的? 求链接

COB普瑞芯片的,买了好几年了,买的店己下架。你淘宝找COB普瑞科锐的或其他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COB普瑞芯片的,买了好几年了,买的店己下架。你淘宝找COB普瑞科锐的或其他都行。

谢谢,我找找

网友C:
放映灯用30W的LED改好也放了一阵 :前几年我买的成品投影机用100W的LED灯白天还觉得暗,30W的是不是只能晚上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映灯用30W的LED改好也放了一阵 :前几年我买的成品投影机用100W的LED灯白天还觉得暗,30W的是不是只能晚 ...

上面是白天窗帘有放映机宽的缝隙,要是投放远画面大最好晚上,小时候放电影不也要等到天黑吗

楼主:
阴天没拉窗帘,2600流明投影机投100寸,电影投35寸。

网友D:
30瓦的LED也要专用电源吧,亮度有点低,现在一体的溴钨灯碗也很好配,亮度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瓦的LED也要专用电源吧,亮度有点低,现在一体的溴钨灯碗也很好配,亮度很好。

现在很多LED灯用的恒流源就行,电影机焦距长,家里用画面投不大,30WLED直接放在遮光器后面亮度不错,要是LED还方便改用电子开关代替遮光器

网友E:
顺便问个很菜的问题,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经常看到银幕上出现上下半截画面,就是胶片帧的分界线出现在屏幕中间,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调节到正常放映.这种现象有没有专业术语.本人是胶片电影机小白,请楼主解惑.图中红框部分为银幕上的显示结果.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问个很菜的问题,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经常看到银幕上出现上下半截画面,就是胶片帧的分界线出现在屏幕中间, ...

你看1图,16mm片子一幅画就一个齿孔,画面上下只可能偏一点,调镜头边上面的旋钮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1图,16mm片子一幅画就一个齿孔,画面上下只可能偏一点,调镜头边上面的旋钮就行

哦,等有机会,买个旧电影机玩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顺便问个很菜的问题,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经常看到银幕上出现上下半截画面,就是胶片帧的分界线出现在屏幕中间, ...

你说的这种现象在电影界有一个术语,叫错格。35毫米的放映机有一个画幅调节器,前后转动可以消除错格。16毫米的机子是利用调节镜头的总成上下来消除错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种现象在电影界有一个术语,叫错格。35毫米的放映机有一个画幅调节器,前后转动可以消除错格。 ...

谢谢大哥指教,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顺便问个很菜的问题,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经常看到银幕上出现上下半截画面,就是胶片帧的分界线出现在屏幕中间, ...

造成错格的原因有  1制片厂印片时造成错格。 2放映时装片造成错格。这种现象多数在35毫米的机子上。 3影片断片后接片时造成错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