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充电器上8AH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1-24):
踏板车冬天打不着火,我花45买了个充电器,上面写着8AH是指输出电流8A吗?,还是8个小时能充1A,因为这个充电器里是变压器的,小变压器能做到1安的都非常少见,所以我才有这个疑问。我的电瓶上写的0.4安需要充10小时,2安需要充1小时。电瓶规格是12v4安的,但是用要用表测量打不着火电压是12.7v,而跑了两个小时电压是13.4v,我目前没有量大电流的表,所以测不出来。

网友:
8AH的电瓶,按照10小时充电,大约也是1A左右的电流充电;
不过,这种简易的小变压器充电器,不是恒流充电,受制于外部电源的电压而影响较大,测量一下电流看看,充七八小时也就可以的了。

楼主:
刚才测的电流是4.62安,我的电瓶是4AH的,电瓶上说2a的充电器充1小时,那么我这个岂不是只要充半小时?

网友:
自己做一个可调电源也花不了多少钱,调到13,8V,  我就是这样冲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测的电流是4.62安,我的电瓶是4AH的,电瓶上说2a的充电器充1小时,那么我这个岂不是只要充半小时?

也可能是电瓶亏电多开始充电电流大,因为不是恒流,充一会看看。如有条件把充电器改造一下加个恒流装置,看着时间充。能否看看充电器内部?

楼主:
刚才量了下,6v档是22v4.62安,12v档是26v5.2安,那么我的电瓶是13.4v4安,这个45块钱买的充电器里面只有一个变压器和四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还有一个电阻串联发光二极管的指示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量了下,6v档是22v4.62安,12v档是26v5.2安,那么我的电瓶是13.4v4安,这个45块钱买的充电器里面只有一 ...

22V和26v是空载电压吗?这样的次级电压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不是不可以用,只是必须控制充电时间,不能把电瓶充满电,否则电池会很快坏掉。
        完整的变压 ...

才注意,真的有电源的板块,我想用收录机上的12v变压器加装一个桥式整流来给它充电,不然那个变压器电流太大了

网友:
摩托车启动点火靠的是磁电机产生的脉冲线圈产生的电压,点火线圈产生电流。脉冲电压开触发电子点火起点火,没有电瓶,脚踏照样可以启动发动机。电启动,电瓶能带动马达转,且转速不是很低发动机不着火不是电瓶的问题。